[资源下载]
发一本关于模电的书。

楼主(2016-10-09):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0.rar (4.8 MB)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0.rar (4.8 MB)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0.rar (4.8 MB)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0.rar (4.8 MB)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0.rar (775.5 KB)

网友A:
下载下来看看,反正我是看到这些东西,先下再说,万一哪天看了,哪怕只是一页,也够了

网友B:
为什么每个文件名都是一样的,怎么解压缩的啊

网友C:
下载了怎么打不开PDF?

网友D:
不应该是part12345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part12345吗?

下载后手动把名字改下吧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0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SBN.1
。。。。。。。。。。。。。。。。。。。。。。。。。。。。。。。。。。。。.2/3/4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下载后手动把名字改下吧
Prentice.Hall.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Theory.11th.Edition.Apr.2012.I ...

已经解压了,谢谢

网友F:
感谢分享,下载以后改名成12345,即可!

网友G(2017-07-30):
下载下来好好研究下,模电学的不好。

网友H:
单单看简介,让人无比兴奋,谁有该书目录的?

Electronic Devices and Circuit Theory, Eleventh Edition, offers a complete, comprehensive survey, focusing on all the essentials you will need to succeed on the job.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nearly 30 years, this highly accurate text is supported by strong pedagogy and content that is ideal for new students of this rapidly changing field. The colorful layout with ample photographs and examples helps you better understand important topics. This text is an excellent reference work for anyone involved with electronic devices and other circuitry applications, such as electrical and technical engineers.

网友H:
看简介最后一句比较吸引人,下载下来,花一个小时左右翻了一遍。
相比于其他同类书籍,这本书加入了不少仪器仪表的彩色图片,以及各种有缘器件的说明书!不少章还有专门的所谓实用电路!!!可能是由于这个特点,简介中把书本定位为工程师应用!

这本书缺点是:虽然书本非常厚,长达近前页,但是内容非常粗糙!!!由于要说的东西太多了,导致每个概念的介绍只能点到为止!
许多章节,例如3.9节,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花了大量篇幅介绍spice仿真!还有很多篇幅粘贴datasheet!等等,近千页宝贵篇幅没把握住,该详细说明的部分反而很粗略,例如振荡器部分写的跟PPT一样少!非线性部分简单介绍一点,我估计很多人都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简介最后一句比较吸引人,下载下来,花一个小时左右翻了一遍。
相比于其他同类书籍,这本书加入了不少仪 ...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