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报文的方法??

楼主(2016-10-09):
如题,我现在有想要破解rs485的报文,用串口助手监控的结果是只能收到dir为高时一个单片机发送的数据,dir为低时是另一个单片机发送,现在的问题是我收到的dir为低时的这个单片机发送数据都是00,没办法监测到他们之间全部的通信数据,我现在想要一个可以得到这两个单片机之间通信信息的方法,请大神指点方法,

楼主:
我另外做了实验,用stm32的u和串口助手通信,也是使用rs485,能接受到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但是接受不到U返回的数据有时候会是0,波特改为9600后接收到乱码,偶尔能对一次,不知道什么问题导致的,dir也测试过为高时发送,为低时接受也没有异常,

楼主:
做实验用的是开发板,电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