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LIS3DH工程例程

楼主(2016-10-09):
小弟刚开始学习STM32,现需要STM32F407来读取LIS32DH采集的电压,想要一个关于LIS3DH完整的例程来学习一下,感激不尽QQ邮箱:1402462106@qq.com

网友A:
怎么不适用STM32自带的ADc?

网友A:
STM32自带多路的ADC,设计简单一些。

网友B:
三轴加速度计?

网友B:
推荐mpu60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适用STM32自带的ADc?

老师要求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自带多路的ADC,设计简单一些。

没办法,这是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加速度计?

是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根本不会,想找个例程来学习学习!

楼主:
mpu6050能把这个例程发给我看看么?十分的感谢!

网友C:
也可以考虑是tiva系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根本不会,想找个例程来学习学习!

是要做多旋翼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mpu6050能把这个例程发给我看看么?十分的感谢!

9050在tiva上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50在tiva上有例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是tiva系列

好的!谢谢!

网友E:
ALX345也是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E:
alx345是iic接口。

网友F:
楼主准备做什么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在st的开发板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在st的开发板上有?

没有的。。。

网友G:
这个怎么不用数字传感器呢。

网友G:
还是iic读取mpu9050吧

网友H:
这个是陀螺仪的么?弱弱问一句的

网友I:
F3需要配置ADC吗

网友I:
推荐AXL345试试

网友D:
怎么不用mpu6050或者9050

网友D:
STM32F3有个开发板上自带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3有个开发板上自带这个的。

能发给我看看么?1402462106@qq.com
十分的感谢!!!

网友J:
用mpu6050吧,不贵资料也多

网友K:
LIS3DH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K:
LIS3DH为三轴向高精度数字式加速度传感器,可以通过IIC,SPI方式直接采集加速度数据。这里使用的是模拟SPI。

1.初始化配置

   采集数据之前需要对有关寄存器进行必要的配置:

     write_reg(0x23, 0x08, GPIOA, GPIO_Pin_3);  //0x48大端 0x08小端
     write_reg(0x20, 0x57, GPIOA, GPIO_Pin_3);     //100HZ采样,电源正常模式,三个轴采样使能

这里GPIOA, GPIO_Pin_3是片选CS脚

2.读写寄存器

   u8 read_reg(u8 register_name, GPIO_TypeDef* GPIOCS, uint16_t GPIO_Pin_CS, GPIO_TypeDef* GPIOSDO, uint16_t GPIO_Pin_SDO)
   {
u8 value,i;
u8 nMISO=0;
value=0;
register_name |= 0x80; // D7=1 -> read; D6=0 -> single byte
GPIOCS->BRR=GPIO_Pin_CS;//CSN_L;
delayus(8);
for (i=0;i<8;i++) // address
{
if (register_name & 0x80)
GPIOB->BSRR=GPIO_Pin_9;//MOSI_H;
else
GPIOB->BRR=GPIO_Pin_9;//MOSI_L;
register_name <<= 1;
clk();
}
for (i=0;i<8;i++) // read data
{
clk();
in_byte <<= 1;
nMISO = ((GPIOSDO->IDR & GPIO_Pin_SDO)!=0)?1:0;
value|= nMISO;
}
GPIOCS->BSRR=GPIO_Pin_CS;//CSN_H;
return value;
  }

  void write_reg(u8 register_name, u8 register_value, GPIO_TypeDef* GPIOCS, uint16_t GPIO_Pin_CS)
  {
u8 i;
register_name &= 0x3f;  // D7=0 -> write; D6=0 -> single byte
GPIOCS->BRR=GPIO_Pin_CS;//CSN_L;
delayus(8);
for (i=0;i<8;i++) // address
{
if (register_name & 0x80)
GPIOB->BSRR=GPIO_Pin_9;//MOSI_H;
else
GPIOB->BRR=GPIO_Pin_9;//MOSI_L;
register_name <<= 1;
clk();
}
for (i=0;i<8;i++) // write data
{
if (register_value & 0x80)
GPIOB->BSRR=GPIO_Pin_9;//MOSI_H;
else
GPIOB->BRR=GPIO_Pin_9;//MOSI_L;
register_value <<= 1;
clk();
}
GPIOCS->BSRR=GPIO_Pin_CS;//CSN_H;
   }

3.读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LIS3DH有6个加速度数据寄存器

读取数据时可以挨个读取寄存器也可以根据SPI 时序连续读取。

网友K:
试试这段代码能够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K:
LIS3DH为三轴向高精度数字式加速度传感器,可以通过IIC,SPI方式直接采集加速度数据。这里使用的是模拟SPI。 ...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LIS3DH为三轴向高精度数字式加速度传感器,可以通过IIC,SPI方式直接采集加速度数据。这里使用的是模拟SPI。 ...

先行谢过,马上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试这段代码能够实现吗?

我来试试,好像以前试过了这个了!再试一次

楼主(2017-10-25):
已经解决,现在回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