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解简单基础的STM32单片机

楼主(2016-10-09):
本人是新手,刚开始学 STM32,看了个点亮LED灯的程序,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还是看不懂。

网友A:
注释很详细啊,这个用的是库,已经写成API的形式了,打开函数看帮助。

楼主:
例如  我知道assert_param检查参数是否为真但是IS_GPIO_MODE(GPIO_InitStruct->GPIO_Mode)我就不懂了,,还有网上说IS_GPIO_ALL_PERIPH(GPIOx)是检查参数PERIPH是否为GPIOX基址中的一个,但是为什么要检查呢?

网友A:
这个你都不用“网上”说了,直接全局搜索IS_GPIO_MODE函数,看函数原型就知道了,看不懂就看函数上面的说明,人家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再看不懂你就把函数说明考上来,指出看不懂的地方,我给你讲。

网友B:
具体哪里看不懂?

网友C:
一看这样你就是被人坑的.
你使用 stm32cubemx 自动生成这个代码,然后添加 led 亮灭程序即可.
你看的这些,作为入门者还是不要管.等功能完成了.再对着芯片手册看库代码即可.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看我签名的 stm32视频.因为我视频按初学者应该学什么的顺序,从基础到资深的速成版本.

网友:
新手不要太纠结,先实现功能,慢慢的后面就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这样你就是被人坑的.
你使用 stm32cubemx 自动生成这个代码,然后添加 led 亮灭程序即可.
你看的这些,作 ...

这个比较快

网友E:
建议先看刘凯的STM32教学视频,如果使用库函数的话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细节的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看刘凯的STM32教学视频,如果使用库函数的话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细节的东西了。 ...

这是最新的 hal 库....以前的库有点过时.新芯片不如这个库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新的 hal 库....以前的库有点过时.新芯片不如这个库好

恩,这个确实是,但是刘凯前面几节课讲的是基本的内容,从0去编写一个简单的点灯直接使用寄存器实现,会有一个底层的理解。这个是推荐刘凯的初衷,确实现在趋势是往hal库发展了

楼主:
我发现我实在太水了   我不知道 怎么建立工程文件  简单的只是建立工程的我会  但是复杂的 要建立文件夹分区在把库文件拉进去 我就不知道了  我试过去官网下载库  但是最新的官网找不到下载库的地方

网友F:
楼主是妹子吗

楼主:
嗯  所以逻辑性不好

网友G:
检查你输入的参数对不对,假如有人手误,写了个GPIOP,但实际没这个定义,就会报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实在太水了   我不知道 怎么建立工程文件  简单的只是建立工程的我会  但是复杂的 要建立文件夹分 ...

看找32的参考手册自己一看就明白了,关于各种外设的配置,不看参考手册直接看程序是看不懂的,人家配置一种输出方式,你都不知道这种输出方式是个啥,那怎么问都没用啊,参考手册是个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