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JLINK连接调试STR7

楼主(2016-10-09):
手头有块板子有个芯片数据掉了,型号是STR710FZ2T6,板子自带JTAG端口,想连着看看里面数据。
1.通电情况:按图上线路接好,JLINK和目标板都上电,“滴”一声亮绿灯。运行J-Link Commander就报错同时亮红灯,JFLASH报错如下。
2.板子和仿真器是分开供电的,GND公用(J5-8和JLINK的GND连)

在JFLASH里设置过芯片类型,就是连不上。怀疑与BOOT EN,BOOT1,BOOT2.这几个脚有关,因为不了解没敢动,求接触过的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小弟QQ1016003829

jlink-commander报错

jlink-commander报错

目标板JTAG接口

目标板JTAG接口

网友A:
STX-RLINK是一款通用、低成本的在线调试/编程器,用于ST7单片机、STR7/STR9 ARM、uPSD器件的仿真、调试与编程

网友A:
所以你换个适合的专用编程器再搞会稳妥一点。

网友B:
我弄错了。
STR7是ARM7TDMI核,JLINK应该支持的。。。

楼主:
@戈卫东 大虾,我在CPU里选了这个型号,还是报找不到支持的内核,会不会是锁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戈卫东 大虾,我在CPU里选了这个型号,还是报找不到支持的内核,会不会是锁住了? ...

这种要么是电路有问题,要么是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