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的双括号

楼主:
这是为什么?就只是改了一下括号的位置

只是错误描述

只是错误描述

网友A(2016-10-09):
看不出问题来,你修改哪个括号了

网友B:
改括号就编译出错吗?

网友C:
看不出来毛病,我碰到的大部分情况都是  中英文没切换好才会有这种问题。。
只能在括号里面一点一点屏蔽代码来查一下了

网友D:
就加了一个回车就出问题?  是不是输入法在全角状态打了两个空格?
双击一下第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编辑器的语法提示,还是编译器的? 编辑器的语法提示一切皆有可能,可能是缓存数据库问题。

网友E:
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试着使用全英文输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问题来,你修改哪个括号了

从上到下,第三个for循环后面的那个括号,我把它移到了下面一行。就是画横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毛病,我碰到的大部分情况都是  中英文没切换好才会有这种问题。。
只能在括号里面一点一点屏蔽代 ...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括号就编译出错吗?

是的,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试着使用全英文输入试试?

没有输入任何字符,就加了一个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加了一个回车就出问题?  是不是输入法在全角状态打了两个空格?
双击一下第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编辑器 ...

这个错误提示,你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加了一个回车就出问题?  是不是输入法在全角状态打了两个空格?
双击一下第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编辑器 ...

你好,我删除了这行的break之后就没有错误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是不是中文字符串导致的错误?

楼主:
帖子中的问题还是不太清楚,但是程序问题已经检查出来了,是因为源程序第一个错误提示的上面的代码少了一个括号,才出现了帖子中我截取的一段错误。
---------------总结:调试须要细化错误,但是首先需要统观全局。

感谢大家的回答对我的启示,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