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摄像头线长请教,最长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6-10-09):
当前有个720P的摄像头,需要传输3米以上的距离再到板子上面,摄像头数据现有data+,data-,clk+,clk-,SDA,SCL,为MIPI协议。请问各位前辈,有上面好的数据线推荐,外径在2.0mm以内,带屏蔽。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中继缓冲IC介绍。使得传输距离更远。

网友A:
加一个专用的信号放大芯片3米理论上没问题.更远的方案参考 ti 的 xxx 转 lvds..可以做到10米

网友B(2020-01-16):
可以USB信号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