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Vicror DC DC电源设计

楼主(2016-10-09):
关于 vicror的两个项目

详细信息如下

=====No.1 DCDC转换模块的滤波模块 =======
电源模块由于简单易用,广泛应用于高可靠性领域。
在系统应用中,除了需要实现不同电压的转换,还需要考虑到噪声的干扰。
这个项目中,要求挑战者针对Vicor最新的高压DC/DC产品设计滤波器。
DCM是Vicor的第四代电源模块产品,采用了双钳位的 零电压开关技术,实现较高的转换效率,很高的功率密度。

这次需要挑战的DCM模块规格参数如下,具体的数据表请参考:http://www.vicorpower.com/documents/datasheets/ds_DCM290y138x600A40.pdf
功能要求:
输入电压范围:160V~420V,
输出典型电压:13.8V,   11.5V~15.5V可调,
输出功率:600W,
工作频率:半载1MHz, 满载700KHz,
滤波器要求
输入电压:160~450V,600V 瞬态1秒
输出电流:4A max,
最大直流阻抗:200mohm,
滤波器特性: 差模衰减>80dB @ 750kHz, 共模衰减>50dB @ 750kHz
滤波器+DCM系统要求:
EN50121-3-2
150 kHz to 500 kHz - 99 dBμV quasi-peak
500 kHz to 30 MHz - 93 dBμV quasi-peak
滤波器面积要求: 50mmX30mm

======No.2 采用HVBCM做为后级的交流服务器电源 =======
Vicor 是业界领先的电源模块供应厂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铁路等高可靠性领域。
正弦幅值转换器是Vicor核心的技术,基于该技术的产品可以实现超过98%的转换效率,在61mmX23mmX7mm的小体积内实现最高1750W的功率输出。
采用正弦幅值转换器的产品相当于一个理想直流变压器,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完全取决于原边副边的匝数比,实现隔离非稳压功能。此类产品被称为母线转换器。
这次的项目将基于高压母线转换器(HVBCM)展开方案设计。
由于 HVBCM只能实现隔离,不能实现稳压,为了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需要稳定HVBCM的输入电压,这就需要前端处理稳压功能。配合前端的稳压,后端的隔离,实现隔离稳压功能。
所选用的HVBCM为32:1的母线转换器,输入电压范围260V~410V。根据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输出电压范围为8.1~12.8V。32:1的高压母线转换器可以输出800W到1500W。
改项目选择小功率的800W母线转换器。当输入电压为384V时,输出电压为12V,输出功率为800W。
HVBCM的输出等效阻抗为2.3mohm左右,满载65A时,HVBCM的输出会产生约为0.15V的电压降,需要由前级根据输出电流调整前级的输出电压,从而补偿HVBCM的输出电压降。
项目要求: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前级为低纹波PFC,后级为HVBCM。
技术细节
研发时间:1-2 个月
输入电压:85~264Vac, 45~65Hz.
输出电压:12V, 2%全温范围精度.
输出功率: 700W持续功率输出
功率因数:大于0.85,  当负载大于50%时,大于0.95.
传导要求:EN55022, Class C
谐波失真:符合IEC61000-3-2的THD要求.
保持时间:20mS.
电源体积要求: 200mmX100mmX40mm

---------------------------
分割线

题目难度不小,先上传原理图,在layout,稍后分析设计原理和设计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