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最便宜的带HS USB的MCU

楼主(2016-10-09):
最近项目选型,领导给的技术要求不太明确,只说需要最便宜的带HS USB的MCU,不知道大家用过哪些带HS USB的MCU,还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使用飞思卡尔KL25与KL26系列的都带USB啊,也可以选择F8051也是都带的。STM32F1系列的部分也带,STM32F4等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飞思卡尔KL25与KL26系列的都带USB啊,也可以选择F8051也是都带的。STM32F1系列的部分也带,STM32F4等都 ...

谢谢了

网友B:
HS USB的MCU一般不便宜,KL都是FS。另外,是USB HOST还是DEVICE还是OTG

网友C:
便宜的高速USB接口的单片机确实很少,你可以看看CH563,带USB2.0高速主从接口和网络接口

网友D:
最便宜是CY吧,可以杀到20元楼下,其它的有么?

网友E:
好像Atmel的SAM3U系列带高速HS的USB,

业界首款带片上高速 USB 的 Cortex M3 MCU
Atmel® | SMART SAM3U 是业界首款具有片上高速 USB 器件/收发器、SDIO/SDCard/MMC 和 SPI 接口的 ARM® Cortex® M3 闪存微控制器。这种丰富的连接性再加上 96MHz/1.25 DMIPS/MHz 的工作频率,使 SAM3U 成为了适用于工业、医疗、数据处理和消费应用中的高速网关这类要求密集型通信的应用的唯一 Cortex M3 器件。为了加快评估和代码开发过程,业界顶级第三方提供商提供了完整的一套开发工具、RTOS、中间件和技术支持服务,最大限度地加快产品面市时间。

价格你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