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调试FSMC

楼主(2016-10-10):
大家好:请问在使用FSMC的时候,如何配置时序参数。大家一般怎么来设置了??

网友A:
要是有一般的.就不用这么复杂了.自己根据你的外设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一般的.就不用这么复杂了.自己根据你的外设配置吧

就是不知道如何来调试,使用示波器看波形,读写建立时间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如何来调试,使用示波器看波形,读写建立时间这样吗?

可以啊.如果你觉得配置的不对就上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网友B:
读写时间符合外设的时间范围内就可以了;
不行的话,再用示波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