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反馈、振荡线性收敛原理等

楼主(2016-10-10):
以下是一些观点,可能有代表性,我将陆续回复。

简单说吧。
1.如果hfe也好mg也好,不能受到幅度的限制一一非线性,那么这个电路的振幅将是无限的。
2,观察振荡起始段包络线型,推出“线性限幅”结论是牵强的。
3,三点式正反馈电路引出端口参数负阻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老抽也做数学证明),只不过因为更便于设计分析,反馈+非线就成了经典。
4,前面刚刚遇到的几个实例,就连新理论的编造者自己也都全面运用经典,从未用过所谓“新分析”。

其实,新理论的Ro并没有考虑实际的电阻和损耗,而是一个“L中瞬时v/i值”!这是最荒谬的,从而奠定整个错误理论的基础。

如果有人说振荡器能够用纯粹的线性分析作为其完整的分析手段,那么他就是胡说八道。

楼主:
关于“反馈”
反馈振荡器(FBO)的框图如下:

这是个单端口振荡器模型,配套的是“反馈-输入”原理,即输入信号 Vf 由输出 Vo 的反馈提供。

“反馈-输入”原理从逻辑上讲就是错误的,产生第一个Vo的输入不可能是由Vo提供的,因为反馈还没有形成。
“运用正确的逻辑”应该贯穿分析的始终,这是鉴定分析正确与否的判据之一。反馈-输入原理的分析已经错在起始。

y=Ax是有关数学的基本结构,y是依赖于独立输入x的输出,A是网络的参数矩阵。该数学结构正确地表达了输入与输出的因果关系,成为解决电路问题的得力工具。
有人列出Ax=0的关系说明振荡器原理,从而得出x=0的结果,以配合不需独立x输入的反馈-输入振荡器理论。且不说上述逻辑的错误,与y=Ax的普适原理相比,Ax=0的因果关系简直就是支持永动机原理。
现有振荡器理论的分析错在起始,因此上面列举的有关观点的正确性不保。

楼主:
在y=Ax的分析方式中处理矩阵A对输入的响应,而A仅由电路元器件参数的组合而定。数学分析与反馈量无关。
利用反馈描述的意义如下。
现有的反馈原理处理的是稳态,稳态时电路各处的状态处于稳定。现有反馈原理通过反馈的极性区分了电路的特性。例如正反馈对应的电路特性有:接近的输出-输入相位、增高的输入阻抗和输入端口合成电压的幅度;负反馈对应的特性有:接近相反的输出-输入相位、降低的输入阻抗和输入端口合成电压的幅度;而且反馈的极性与电路结构挂钩。
如同起名字,反馈极性的命名提供了电路的基本特征,以至于见到某个电路结构就可以联想出电路的特性,反之亦然。用反馈法解释电路原理并不等于认同反馈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而是简化了说明,可以不被误解,便于接受。
用反馈法或者负阻法说明电路原理,属于一题多解。用负阻法的仿真仅依据新判据就可以判断电路能否振荡,展示了不需要反馈概念介入的可行性。但是要说明其依赖的原理,在目前还会比较繁琐,反馈法的描述不失为一种过渡

网友A:
cc

楼主(点评):
经典不等于正确,经典不是判据。

网友B:
方波是什么?

HasAnybodyThinkAboutThisQuestiong?

从线性的小信号角度看,这是小信号的发散振荡。

受制于电源电压的限制之后,就变成了方波。

自己振荡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相位相反增益为0。

不能说相位相反增益大于1一定发散振荡,因为这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的。

所有相位裕量都大于0才是稳定的充分条件。

对于现实的绝大部分电路来说,都是在相位相反的增益大于1的情况下发散振荡的。

方波也不例外。

方波是受电源电压限制的正弦波振荡。

对于正弦波振荡使用AF=1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振荡频率和条件。

因此,所有的振荡电路,都需要使用正弦波震荡电路的分析方法。

虽然方波,三角波等波形的计算频率方法,尽人皆知,而且不是正弦波的震荡计算方法。

但是震荡频率都是正弦波震荡的频率。

对于3点式样的震荡电路,你可以认为是方波被滤波之后产生了正弦波。

而之所以产生方波,是因为受制于电源电压的限制。

正弦波震荡受制于电源电压之后,就变成了方波。

而方波经过滤波之后就变成了正弦波。

因此,都是基于正弦波的震荡原理。

于是,就可以使用线性的小信号理念进行分析计算了。

如果所有的相位裕量都大于0,那么稳定。

只要有一个相位裕量不是大于0,那么就震荡。

无论方波,三角波还是其他什么波形,都是如此。

其本质就是小信号的正弦波震荡。

如果你们在本大师的教导下,茅厕顿开了,那么请勿必牢记,这是本大师的教导导致的你们的对于震荡电路的正确理解。

切忌,一定要切忌本大师的教到。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反馈”
反馈振荡器(FBO)的框图如下:

“反馈-输入”原理从逻辑上讲就是错误的,产生第一个Vo的Vf输入不可能是由Vo产生的,因为反馈还没有形成。

年轻人!

本大师给出的震荡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是唯一正确和理的。

可以有多个震荡的产生回路。

但每一个回路都需要按照本大师教导的方法进行。

你只能从线性的角度分析。

虽然有N个可能震荡的回路。

但是只有那个相位裕量小于0的才可能发散震荡。

通常只有一个回路,就是正向通道的这个回路震荡。

因为人们设计电路震荡,只能针对已知的回路,而且已知的回路,无论因为什么,都是必定产生了Vo,所以Vo,就是作为输出和输入来使用的。

这时本大师提出的方法,而且是正确方法。

另一个巨大的功效就是,可以得到开环传递函数。

这是本大师对于反馈电路的巨大贡献。

网友B:
你的那个FBO,虽然是正确的。

但是如何得到AF,则是一个问题。

请务必主要到的事实就是。

A是放大电路。

无论VCVS,VCCS,还是其他什么的,都是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

这必定就是正确的。

所有的A,作为放大电路,都必然是VCVS或VCCS。

此时使用Vo作为同时的输入和输出就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还可以得到开环传递函数。

何乐而不为?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C:
老抽Vs老9是第一战区,大shi和大神可以开劈第2战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抽Vs老9是第一战区,大shi和大神可以开劈第2战场。

话题多是低端无档次的,不超过大二的,越玩感觉越没劲,
所以想干点有实际意义的事,这个打假少花点时间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话题多是低端无档次的,不超过大二的,越玩感觉越没劲,
所以想干点有实际意义的事,这个打假少花点时间 ...

高见!

网友D:
见少识窄,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抬杠!

"线性振荡器","线性检波器","线性调制器",等等,这些都是电子学里常见术语,叫法自有道理!
但是,有的人把教材翻出来了,说:你看这本书目录,可见这部分内容出现在<模电之非线性部分>,可见这个线性说法是错的!
或者,把线性电路定义搬出来,说:你看,这个电路不符合定义!肯定的!

历史,知道点历史,很有必要!!!

楼主(点评):
这就是差异。

楼主:
关于振荡线性收敛的原理

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但是要服理。
话不多说,先上两张图:上图是实际的振荡包络,下图是利用线性分析原理计算出来的振荡包络。上图外加a-c的斜线是线性斜率示意,外加的实弧线是“单纯连续增益压缩”的斜率曲线示意。可见现有“单纯增益压缩非线性”理论被事实所否定。

**自己理论正确的能算出相同的包络吗?
先不说细节,你的方案能实现这样的振荡包络吗?如果不能,其他的说辞都是苍白的。

网友C:
思维书呆气
“2,观察振荡起始段包络线型,推出“线性限幅”结论是牵强的。”
首先,BJT(为例)放大电路在较低信号下非线性并不突出。
再者,BJT放大电路非线性“度”是变化的!

网友B:
对于震荡电路的分析需要建立正确的理念。

上电过程对于任何电路都是存在的。

但事实上,人们并不研究上电问题,而是承认示波器显示的上电过程。

上电过程,对于电路原理教科书和学术界来说,也是不研究的。

因为这个问题压根无法被研究。

毕竟涉及**和蛋谁先有的问题。

当然了,学术界和教科书连相当于**和蛋谁先有的问题都不知道的。

上电过程是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必须考虑高频效应,但对于线性电路来说,没有直流工作点,谈何高频电路?

答案是否定的。

而SPICE的做法,则是不考虑上电过程,而认为直流工作点必定稳定建立。

这也是可以理解,并且可以行之有效的。

直流工作点可以衰减地稳定,也可以振荡着的平均值稳定,这对于现实电路都可以接受,只要波动不是很大即可。

那么SPICE的稳定的直流工作点的做法,就是合情合理的。

但实际电路可以出现较大的震荡幅度。

如果没有直流工作点,那么就无法分析上电过程。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难以理解。

毕竟是**和蛋谁先有的问题。

SPICE的做法,就是首先承认,任何电路都存在直流工作点。

而这个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但实际情况可能相差甚远。

如何解决上电的电路计算问题?

恐怕没有什么方法了,除了使用最基本的KCL和KVL并结合电路的微分方程。

不能使用拉式变换,一切所谓的手段都行不通。

你只有使用最原始的KCL,KVK并且还是晶体管的非线性模型的微分方程。

这很可能无解析解,但你能计算机数值计算即可,也能得到正确的上电响应过程。

此时,所谓的稳定性分析,更是不可能的。

因此此时,你只能使用最原始的电路方程,而且还非线性。

貌似SPICE并不是如此计算的。

假设的直流工作点的承认,其实就是拒绝进行最原始的电路计算的证据。

对于原始的电路微分方程来说,一切电路的所谓频率特性和瞬态响应,都是没有意义,也不存在的。

最原始的电路方程,可以解决一切人们想当然和不知道的问题。

如果你真想研究震荡电路的上电问题,那么回归原始电路方程是唯一的正确方法。

然而可但是,你不知道输入是什么。

当今的对于震荡电路的分析计算,也是正确的。

是定性的方法,而且当作线性电路的时候,满足线性电路的反馈的稳定性原理。

即AF=1的时候,自己振荡。

本大师的重要教导就是,发散震荡也是自己震荡。

那么这些相应于原始电路方程的频率分析计算方法,为近四方法,但对于实际电路来说,足够准确,从而人们就默认了这些方法。

但如果刨根问底,那么这些频率分析方法,必定自相矛盾。

你只能回归最原始的电路分析方法,并列非线性方程,并用树枝计算方法计算。

楼主(点评):
你还没有进入频道。L6虽与我有不同观点,但毕竟能对上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维书呆气
“2,观察振荡起始段包络线型,推出“线性限幅”结论是牵强的。”
首先,BJT(为例)放大电路在较低信号下非线性并不突出。
再者,BJT放大电路非线性“度”是变化的!

呆子思维,既使“非线性的度”是变化的,斜率的连续变化趋势应该始终是单调的,不应该出现中途斜率上扬吧?

网友C:
呆得都不行了。
这样质疑,应是网友评审对你的提问!
你该怎么做?去证明它的唯一性!

网友B:
请时刻牢记本大师的教导。

是否存在不使用晶体管的放大电路?

自控原理教科书中的反馈框图的放大部分,是否可以不使用晶体管放大?

答案是否定的。

所有放大电路都是使用了晶体管,而很可能没有不使用三机官的放大电路。

也就是说,没有晶体管就没有放大一说。

那么晶体管多数是电压控制电流元VCCS,而少部分是电压跟随器VCVS。

学术界和教科书永远也不会懂得电压跟随器的重要性。

而工程技术人员早就知道电压跟随器的重要性。

在VCCS,VCVS的控制下,输出Vo就即是输入也是输出。

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计算Vo的传递函数。

而且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就是,如此得到的就是开环传递函数。

比你们的那些“环路分析仪”精确多了。

如果你们不按照本大师的教导来理解这个开环传递函数,那么你们必定无**确使用任何仪器。

这个把Vo当作输入和输出的做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然而这是非常正确的。

有经验的聪明人自然能够理解。

但可能数学方法还无法解释,更不能提出如此的概念和做法。

但是即使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也无法否定这个做法的正确性。

仅仅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们所无法理解而已。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自控原理教科书所谓堂而皇之并且还是冠冕堂皇的“开环传递函数”,而所有的教科书受害者们一个响亮的声音。

奈奎斯特之类的做法,也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开环传递函数的概念。

但开环传递函数到底是什么?

只有本大师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那种认为开环就是“断开”的教科书和学术界的做法是不对的。

无论亿万诺夫(根轨迹的发明者)还是所谓的频率分析(例如奈氏判据等)所堂而皇之的开环传递函数,到底是什么?

Well,那仅仅就是反馈框图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开环传递函数的正确计算方法,早已有本大师所给出,你能否理解,不是本大师所能理解的。

反馈框图是最基本的,而传递函数则是捎带手的。

根轨迹的发明者,应该不是学术界的,但奈氏判据则肯定是学术界的“杰作”。

是的,确实有人用数学方法,而且还不是初等数学的方法,证明了“费尔玛大定理”,但是这与中国劳动人民有什么关系?

答案就是没有关系。

奈氏判据,即使是正确的,作为学术界的“杰作”,与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答案就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无法令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谁知盘中餐历历皆作家的中国商业街人士所理解。

既然无法让中国的作家商人明白,那么这个奈氏判据,和不存在是完全一样的效果。

奈使判据到底是什么?

需要一个简单的表达方法,而证明手段则是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呆得都不行了。
这样质疑,应是网友评审对你的提问!
你该怎么做?去证明它的唯一性! ...

没有只能谁质疑谁的,辩论都是互相质疑。这不是讨论需要关注的东西。

你质疑我“纯增益压缩将导致单调斜率变化”的结论,那你就需要说明为什么非线性可以导致“非单调”斜率,以说明是我错了。
现有理论只涉及增益压缩的非线性,你对非线性原理有新理解?

网友C:
你提理论,我质疑,你解释;再质疑,再解释…直至通过或否定。
你自以为是的成果得到谁的认可了吗?你拿那个东西放在这里是当教材来给人学的?你觉得这不合理而应该是你反质疑公众评审?
你先把我们在对待这个作品或成果的地位摆摆清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理论,我质疑,你解释;再质疑,再解释…直至通过或否定。
你自以为是的成果得到谁的认可了吗?你拿那 ...

是交流。位置摆得清楚吗?

网友C:
好笑了吧,我看你还是比较适合跟O大shi交流。

好了,这话题就到此为止了吧。

楼主:
king5555
您是否繼續把起振原理,進一步擴展到如何設定有關振幅的方面,目前國內外教材是㣣缺乏這方面的研究的。儘量不要使用S參數,大多數人對S參數陌生,為避免有人看不懂卻反指責其為錯誤的,最好別用。

起振原理我认为已经基本成型。前两天我在看望一位退休老教授时介绍了该原理,他认为观点很新,是用电子原理解释的起振原理,他希望我出书。但是面对“识货”的程度,包括怀疑出版社的识货程度,我还没有足够的激情。还没有考虑“设定有关振幅的问题“,可能需要其他人来完成,或者合作,因为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和需要设备做足够的实验,需要有团队、经费的支持。

关于S参数的问题,在跟上述教授交谈中,他特别提出要重点讲解“广义散射参数,S' ”,要先于“标准S参数”讲解,S只是S'的特例,以给人以全貌,开阔眼界,避免局限。他说,S' 参数的功能不可取代。虽然Y、Z等参数可以与S参数有转换,但是与S' 目前还没有转换。S'、S 的物理含义及工程应用的便利性比其他参数有优势。我认可他的观点,并联想,英文还是中文环境,对于儿童学习语言的难度没有什么区别;同理,对于初学网络参数的学生,开始就建立入、反射量、合成量的概念也没有难度,而且概念全面、理论正确,掌握后会一劳永逸。这些概念没有高、低频的区别。反观现在的低频理论,与全面理论脱节,不少学低频的遇到高频就发憷、绕道走。如果从完整的概念、理论入手,同样的学习时间,效率会高许多。
其实在要不要讲散射参数上,由于水平问题,我没有别的选择,毕竟 S' 没有参数能转换。我所能做的是:降低 S 和 S' 的概念门槛,使从事低频的读者认识到,这些参数离他们不远,他们需要了解、掌握。剩下的就是,用足够的电路原理说明起振原理,这是人们容易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現在不只我和jz搞RF,連大螞蟻也搞了。哪天您也親自搞搞,再來質疑也不嫌晚。
jz有專利,在下也搞了個專 ...

k5你这是蝶变的节奏,期待你的专利通过,我们可否先睹?
jz专利s一撇,内容细节未透露。
我不干这一行都超过10年啦,既不以其为食,也不以为快。愈来愈旧,何来葡萄酸苹菓甜?

上午买了“中科院一号巨峰”,当前市场最大而甜的品种。其次是烟台巨峰,再次大泽山巨峰。

有图为证。

S' 参数本身不是我的发明,是美国一教授带学生搞的。我的发明是其应用,在振荡器仿真中的应用。
另外, 你招蜂引蝶(有截图为证,我这人不乱说话), 你老伴儿知道吗?
好个L6, 快来解释一下, 你口中朗朗上口的"直流阻"这个词儿是如何发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振原理我认为已经基本成型。前两天我在看望一位退休老教授时介绍了该原理,他认为观点很新,是用电子原 ...

(电路)反馈,不是物理机制,甚至连电路原理都算不上,但确是一个有用也有效的分析方法。
“负阻”理论符合原理,但应用不便,虽概念清晰但少用。你的“新…”错在一些对细节认识,我并不否定负阻本身。
S,现存成熟的。S一撇,不去否定或肯定。

退休老教授的肯定很有分寸,情形恰与当年本坛纷纷批评舌丑那本书一样,并不能体现你理论的正确。

人们接受新理论根本没有障碍,连我都认为看懂并掌握了你论文的实质脉络,人们怀疑的是它的“正确性”,并不予接受。

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在那儿见呢? 不会是那啥床吧

楼主:
lgz2006:
人们接受新理论根本没有障碍,连我都认为看懂并掌握了你论文的实质脉络,人们怀疑的是它的“正确性”,并不予接受。

最好把分歧明确分析出来,也好让我彻底搞清楚症结所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把分歧明确分析出来,也好让我彻底搞清楚症结所在。

是这样的,我俩同时关注此题,动机目的动力并不是一致的,你不能指望别人同样也跟你做出多少付出。甚至你可以把我看做你的反对派,只要客观上能够敲打敲打你的理论节点,你也应该重视并期望撞出个火花。这是你的主贴,今儿我是刻意来此关注。

我觉得主要内容,该说的我以前都说过了,当然,别人对内容的记忆不会跟我一样,哪些地方还需要说明,可以明示。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