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STM32103VE在I2C和SWJ引脚复用共同使用时导致芯片无法下载...

楼主(2016-10-10):
   小弟最近在一个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我出现问题的是如下代码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__HAL_AFIO_REMAP_I2C1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BSP_OSTickInit();  在之前的初始化里已经使用。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我在主任务里只写了这一段I2C硬件的一部分初始化。(我的主任务只有打印时间一个事情)。仿真运行开始后可以运行,然后退回到main再运行,就直接导致芯片reset了,下不进程序了,需要把BOOT0 和BOOT1一起接地,用JFLASH重新擦除才能再次下载。
我的硬件I2C需要的引脚是PB8 PB9(remap之前默认PB6,PB7) 而我使用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的原因是因为PA15 和PA4我需要使用(在使用SPI时候需要)所以,关闭JTAG,打开SWD。但是问题就是在这儿,我使用了SWJremap就出现了芯片锁死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但是I2C硬件引脚remap和这个SWJ引脚REMAP不同时使用,分别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问题。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
简而言之就是__HAL_AFIO_REMAP_I2C1_ENABLE()和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不能同时使用,否则就会出现芯片无法下载的问题。
然而在引脚上没有冲突,I2C1remap是PB6,7到PB8,9。  SWJremap是将原来不可用的PA15,PB3,PB4改成能当做普通IO口使用。
实在摸不着头脑

楼主:
为啥没人回我啊 好伤心

网友A:
复用是这样的,没啥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是这样的,没啥办法了

能在详细点说下嘛?  可是我看了 两个复用没有冲突的引脚啊,就是两种复用出现就死掉了。。。 看来我I2C只能用模拟了

网友B:
下载的时候按着reset键,然后松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时候按着reset键,然后松手即可......

不是这个问题啊。。。。。是I2C和SWJ的引脚复用同时在程序里使用导致崩溃啊

网友C:
那就不要用那几个管教。。。冲突是正常的。。。
设计的时候也尽量避开。。。

网友D:
这个问题难解决在哪里我暂时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应该只是在线仿真实现困难。

网友E:
【HAL库每天一例】第065例:以太网-W5500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0526&fromuid=1735642

我们的例程也是功能引脚与SWD接口冲突,照样使用st-link正常下载,
不过我们这里是使用SPI3的,不是I2C的,,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在线仿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啊。。。。。是I2C和SWJ的引脚复用同时在程序里使用导致崩溃啊 ...

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一样, 初始化这些外设前先延时个0.5s左右
然后每次下载前先reset, 然后马上下载, 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的办法不错, 值得推荐.
现在, 你就先采用 6 楼的办法, 多试几次, 看看运气怎么样

网友H:
__HAL_AFIO_REMAP_I2C1_ENABLE()和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肯定可以用的。你的标题把人带到管脚复用冲突的沟里去了。

是别的原因,包括硬件方面的。

网友I(2017-12-21):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解决方法就是在__HAL_AFIO_REMAP_I2C1_ENABLE();后面强制加上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