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节锂电池供电输出升50V DC/DC的IC

楼主(2016-10-10):
如题的要求:

1,单节高倍率输出锂电池供电(3.1V-4.2V),输出50V。
2,输出电流启动时电流在2.3A。正常工作电流在1.1-1.7A。
3,封装越小越好,价格当然少一点会更好。纹波要求不是很高(300MV也可以)。
4,电路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元件要少,主要是受限尺寸。
  谢谢有知道的高手提供资料或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这个貌似有点困难
启动电流2.3A 50V 115W
算3.1V 电流就要37A了

网友A:
提高输入电压吧
否则 难

网友B:
路过,看一下,有点难度

网友C:
效率有要求么?

网友D:
路过,因为2L已经把话说完了

网友E:
什么样的单节18650可以输出100w啊。。

网友F:
3000mAh的锂电池,正常工作时间大概在144秒,还不算电池内阻消耗。。。电池不会热炸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讲解,是的这个IC也是找了好久,本来也考虑到提高输入电压,但无奈空间有限啊,并且两节以上的锂电池充电电路比单节的电路复杂,还要加平衡充电电路等等,成本也要考虑。我使用的不是一般的18650,是方块高倍率电池。

楼主:
如果切实找不到只能退而求次了,设计成:
1,单节高倍率输出锂电池供电(3.1V-4.2V),输出45-50V。
2,输出电流启动时电流在1.7A。正常工作电流在1.1-1.5A。
3,封装越小越好,价格当然少一点会更好。纹波要求不是很高(300MV也可以)。
4,电路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元件要少,主要是受限尺寸。

  锂电池这部分不用担心输出电流。只考虑电路升压部分。

网友G:
升压倒40多V,纹波要求300mV,这个要求不低了

瞎说两句,我也不会啊

网友H:
这个到可以咨询一下电池厂商看看。要求的确挺高的。

网友I: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M8056

网友I:
http://www.linear.com.cn/parametric/External_Power_Switch_Boost#!cols_1031,2211,1036,2167,1035,1034,1106,1367,1033,1032!s_1035,0!gtd_!t2_0

网友J:
方案有问题吧?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池容量多大?工作时间多长?体积多大?成本多高?考虑别的方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M8056

这个牛叉,不过看起来也满足不了楼主的条件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朋友的回复,补充以上朋友所提到的别的参数,

1,单节高倍率输出锂电池供电(3.1V-4.2V),输出45-50V。
2,输出电流启动时电流在1.7A。正常工作电流在1.1-1.5A。
3,封装越小越好,价格当然少一点会更好。纹波要求不是很高(300MV也可以)。
4,电路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元件要少,主要是受限尺寸。
5,效率在85%以上就行。
6,电路正常工作时不会一直持续的,工作10秒会强制停1秒然后在进入下一个工作状态,并且有过温度保护的电路。
  锂电池这部分不用担心输出电流(已经模拟出实际的锂电池工作电流输出,电池是定制的)。只考虑电路升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