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6963C+emwin

楼主(2016-10-10):
先发个帖子,
万一有大神用过,而且还能给点代码的话,
能省下不少功夫。
没有人,我过会再来问问

楼主:
128*64的,数据线竟然只有8位
应该不是真彩屏,
我得在研究研究,
没用过低端屏

楼主:
没有H/V,
突然发现,根本就不是彩屏

网友A:
没用过呢

楼主:
我首先要做一个打点函数,发现根本就没有颜色这一个参数,或者说颜色只有2钟状态

网友B:
没有手册嘛,多半就是个点阵屏

网友C:
T6963C是点阵屏驱动芯片,话说点阵屏要上emwin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T6963C是点阵屏驱动芯片,话说点阵屏要上emwin干嘛

是的,我也发现了。这丫的不是TFT

楼主:
就是个点阵屏,我接手别人的code。他用了ucgui呢,想着用emwin试试。
既然是个点阵我就懒得换了。直接拿着ucgui用吧。UI界面也华丽不到哪里去,不搞了。

楼主:
小弟51只点亮过一个流水灯,数码管只显示了一个0,之后就没有玩过51了。
哈哈哈!
这方面不太了解哈哈哈哈!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