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有谁认识????

楼主(2016-10-10):
如题,有谁认识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上面写着 84052 IAZ G601CM  百度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着 84052 IAZ G601CM  百度了好久没找到

用必应  http://cn.bing.com/search?q=84052+IAZ&src=IE-SearchBox&FORM=IE8SRC

网友B:
干豆腐个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必应  http://cn.bing.com/search?q=84052+IAZ&src=IE-SearchBox&FORM=IE8SRC

哦哦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