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关于3843芯片的电源

楼主(2016-10-10):
自己的笔记本电源坏了,找了点资料看了看,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教高手:
下图是电源原理图
资料中有部分如下的说明:
由整流滤波电路产生的300V 电压: 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1的初级①~②绕组加到功率开关管
Q1(FS5KM)的漏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 R3~R6并联串联后加到U1(3843) 的⑦脚,作为主控制芯
片(3843) 的启动电压。在电路加电的瞬间,300V直流电通过R3~R6对C8进行充电,当 U1的⑦
脚电压达到7V以上时,U1的⑧脚输出 5V基准电压 Vref ,同时3843 内部的振荡电路开始工作,
其⑥脚开始输出脉宽调制信号,通过 R17 驱动功率开关管 Q1工作于交替导通、截止的工作状态。
开关变压器T1的初级①~②绕组流过高频脉冲电流,同时由于交流互感的作用,在开关变压器
T1的次级③~④绕组两端产生的感应电压经 R16 限流、D3整流、C8滤波后得到 U1持续工作所
需的电压。

我不明白,为什么3843的供电有两路:第一路是“经启动电阻 R3~R6并联串联后加到U1(3843) 的⑦脚”,
第二路是“在开关变压器T1的次级③~④绕组两端产生的感应电压经 R16 限流、D3整流、C8滤波后得到 U1持续工作所
需的电压”。
只用第一路,去掉第二路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只用第一路,去掉第二路会有问题吗?”
那样的话,3843芯片不能持续工作,只能每隔一两秒启动一次,启动后工作很短时间(毫秒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第一路,去掉第二路会有问题吗?”
那样的话,3843芯片不能持续工作,只能每隔一两秒启动一次,启动 ...

这是为何呢?第一路供电能力不足吗?麻烦您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何呢?第一路供电能力不足吗?麻烦您详细指导一下

第一路供电只有不到2mA,不够3843正常工作的消耗。
3843芯片内部有个施密特比较器,在电源电压未达到8.5V时,芯片内部其它部分不工作,耗电不到1mA。故交流市电上电后,经第一路的电流除为3843供电(注意不到1mA)外,还有一部分对C8充电。当C8两端电压达到8.5V时,3843开始工作。3843开始工作后耗电当然增加,故C8两端电压 下降。但C8两端下降到7.5V之前3843不会停止工作(施密特的回差)。这段时间里3843可以输出十几到几十个脉冲令功率管导通。而C8只需要几个功率管导通脉冲即可由D3充电到8.5V以上,维持3843正常工作。
第二路正常工作后,第一路实际上已经没有用处,不过也没有必要把第一路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路供电只有不到2mA,不够3843正常工作的消耗。
3843芯片内部有个施密特比较器,在电源电压未达到8.5V ...

非常感谢

网友B:
其实,只要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C:
只使用一路当然没有问题了,最多小小修改一下参数而已。但失去欠压保护可能会烧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什么都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使用一路当然没有问题了,最多小小修改一下参数而已。但失去欠压保护可能会烧很多东西。
...

谢谢

网友C:
即便第2路正常工作了,第1路也不能去掉,市电电压太高也会烧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第2路正常工作了,第1路也不能去掉,市电电压太高也会烧很多东西。

您是说第1路也可以起到过压保护作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第1路也可以起到过压保护作用吗?

手机不方便看图,不过这个芯片到今天还盛行,估计原理图差不多。
过压是通过芯片7脚和3脚之间的原件完成的,正常时这个原件多是个稳压管,想省钱时是个电阻。
7脚电压高到某值,通过这个原件使3脚电压高于1V,开关管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方便看图,不过这个芯片到今天还盛行,估计原理图差不多。
过压是通过芯片7脚和3脚之间的原件完成 ...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第1路也可以起到过压保护作用吗?

3843芯片内部自带过压保护电路。该保护电路很简单,就是一支稳压管。
设置此稳压管,目的是3843输出脚(驱动功率管那支引脚,对8脚封装是第6脚)与功率管未联接情况下(此时3843可以产生振荡,但芯片耗电流很小),第一路电源电流对电容充电,使得电容两端电压过高而损坏芯片。

网友D:
讲得太细了,专家啊。

网友E:
都是理论家,那个高压到供电得叫启动电阻,芯片启动后,其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常工作得时候IC+mos驱动基本耗电在几十毫安,突发电流可以到1A(峰峰值),不是那个电阻可以提供的,完毕,其它自己去补习,一般这个电源坏就不要修了,测MOS管DG是否击穿,击穿需要换IC,没有击穿一般是MOS挂了

网友D:
什么叫mos挂?太专业求科普

网友F:
第一路是启动电源,第二路是工作电源

网友C:
简单的更换零件,是初级维修师傅干的事。
(有钱人干的是直接扔了买新的)。
中级维修师,站在懂点原理的角度看,是测384X的关键脚电压,据此判定哪坏了,然后对症下药,而非盲目换零件。
既然坏了,一般是没有正常的输出电压,那么首先排除短路故障,然后断开开关管连线,再通电测电压,对3842来说, 1脚在0.2--1.8V之间跳变,3脚是-0.7-1,7为14.4--12.5,6输出0.3--3.2,哪个电压不正常,就能知道毛病在哪!此时再换零件!

楼主:
谢谢大家,帖子怎么结呀?不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