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sdio 兼容性差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6-10-10):
STM32F4   sdio  兼容性差  求解决办法

读卡会有卡顿
读某一类文件速度巨慢

网友A:
是直接读卡还是使用文件系统?如果是文件系统的话有可能是文件碎片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读卡还是使用文件系统?如果是文件系统的话有可能是文件碎片导致的。 ...

文件系统   读文件时会卡在某一位置  1-2秒   或者是 读.DFF格式的文件时会特别慢,  读卡兼容性比较差
卡里的文件都是刚格式化之后放进去的再也没有改变过

网友B:
那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可以帮忙看看问题么

网友C:
电脑都卡有时候也是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系统   读文件时会卡在某一位置  1-2秒   或者是 读.DFF格式的文件时会特别慢,  读卡兼容性比较差
...

卡1-2秒就是问题,一般的碎片不需要这么久的。使用SD的库文件时里面有几处是有问题的,具体不记得位置了。有一个DMA的通道不能使用,另一个通道可以使用。在清理中断标志位时有一个默认的没有清除,可以增加一个。然后建议使用DMA读写数据,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