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测量整流桥的好坏?

楼主(2016-10-10):
网上看到ASEMI工程师通过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来判断,是正确的吗?

网友A:
使用万用表是能简单测试整流桥是否好坏,把整流桥的结构图画出来,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判断即可,把万用表波动到二极管测试档位,然后按照正负极测量目标二极管。
1.二极管的正向测试会导通,仪表显示0.2-07不等,这是正向压降。
2.二极管反相阻抗很大,不导通,显示OL,如果显示导通或者有压降,就是坏的

网友B:
就是正反测量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万用表是能简单测试整流桥是否好坏,把整流桥的结构图画出来,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判断即可,把万 ...

就是试试点灯亮不亮,这样可以么?

网友C:
用万用表很方便的

网友D:
万用表测量

网友D:
二极管的压降一般是0.3v左右,可以通过电压判断。

网友E:
就是测量二极管一样

网友E:
看压降看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试试点灯亮不亮,这样可以么?

好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正反测量二极管吗?

利用二极管单向测量

网友G:
测量电阻和压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使用万用表是能简单测试整流桥是否好坏,把整流桥的结构图画出来,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判断即可,把万 ...

版主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就是试试点灯亮不亮,这样可以么?

只是反向电阻大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就是试试点灯亮不亮,这样可以么?

还得测量一下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