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发电中,什么水果发电效果最好?

楼主(2016-10-10):
能发电的水果挺多的,效果哪种最好,有没有都试验过的?

网友A:
目测是柠檬,因为最酸,但是芒果个头大,会不会容量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柠檬,因为最酸,但是芒果个头大,会不会容量大些?

这个没做过实验,我也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做过实验,我也不清楚

还有这里面我最喜欢吃芒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里面我最喜欢吃芒果。

哈哈,只要是水果,我来者不拒

网友B:
插入水果中
估计2天就烂的流水了

网友C:
个人觉得个头大的发电可能会更多.因为"燃料"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水果中
估计2天就烂的流水了

额,你的回复太简单粗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个头大的发电可能会更多.因为"燃料"比较多.

哈哈哈哈

网友D:
从寿命上讲,土豆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容易坏。

网友E:
发电效果上可能是西红柿,正负极插入同一个果肉室内。柠檬肉芽间估计会影响导电效果。

土豆的确厉害,有次削土豆,掉了一个刨光皮的到角落,过几天捡起来,又长出来一层新皮,生命力超级强大!

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电效果上可能是西红柿,正负极插入同一个果肉室内。柠檬肉芽间估计会影响导电效果。

土豆的确厉害,有次 ...

种土豆就是切开种的,只要有水和土壤(或者营养素)就死不了,还能继续长。当然了,长出根茎后种的这个会烂掉,然后长出新的。

网友F:
生命力强的可能电解活动也强!!!呵呵

网友G:
这个没试过,不过芒果味道还不错

网友H:
是大个柠檬。

网友I:
挨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
应该是 H+ 越多越好吧?浓度越大电动势越高,含量越大,发电量也大。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