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救!!!DAC芯片无输出模拟电压

楼主(2016-10-10):
大神帮忙看看,还有原子哥哥帮忙看看,我用的是F103单片机,dac芯片用的是MAX5742,仿真测试输入引脚电平翻转正常,可是就是没有输出,为什么???大神帮忙分析下
void DA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PORT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PE2~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DAC1_CS片选拉高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DAC2_CS片选拉高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DAC1_SCLK时钟初始状态为低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DAC2_SCLK时钟初始状态为低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DAC1_DIN总线初始状态为低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DAC2_DIN总线初始状态为低
}

//DAC1数据转换函数
//n:表示通道n
//DA_Value:表示要设置的通道输出电压值
void MAX5742_SetDAC1_Value(u16 n,u16 DA_Value)
{
        u8 i;
        u16 setdata=0;
        DAC1_CS=1;
        DAC1_SCLK=0;//拉低时钟
        setdata=((n<<12)&0xf000)+(DA_Value&0x0fff);
        for(i=0;i<16;i++)
        {
                DAC1_CS=0;//片选拉低开始传数据
                DAC1_SCLK=1;//时钟上升沿启动传数据
                if(setdata&0x8000)
                {
                        DAC1_DIN=1;
                }
                else
                {
                        DAC1_DIN=0;
                }
                DAC1_SCLK=0;//时钟下降沿锁存数据

                setdata<<=1;
        }
        DAC1_CS=1;
}

//头文件
#ifndef _DAC_H
#define _DAC_H
#include "sys.h"

#define DAC1_CS        PCout(0)
#define DAC1_SCLK      PCout(1)
#define DAC1_DIN       PCout(2)
#define DAC2_CS        PCout(3)
#define DAC2_SCLK      PCout(4)
#define DAC2_DIN       PCout(5)

void DAC_Init(void);
void MAX5742_SetDAC1_Value(u16 n,u16 DA_Value);
void MAX5742_SetDAC2_Value(u16 n,u16 DA_Value);

#endif

网友A:
片选选中放在FOR循环外面,另外传送数据一般上升沿吧;
还有对SCLK信号的高低电平脉冲宽度没要求吗?用示波器看看和DATASHEET比差多少;

网友B:
关键是能否输出,能的话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C:
这个dac需要做初始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ac需要做初始化吗?

这个DAC是外部DAC,不需要初始化,所以我只初始化了单片机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能否输出,能的话就问题不大了、

问题就是他不能输出,所以一直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选选中放在FOR循环外面,另外传送数据一般上升沿吧;
还有对SCLK信号的高低电平脉冲宽度没要求吗?用示波 ...

这个片子属于下降沿锁存数据,没看到说要求脉宽啊,用示波器看过了,占空比不是1:1,其他都和手册上一样,但是只要不要求脉宽,有上升下降沿就应该没有问题,后面评论里面我有把图片贴出来,麻烦你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B:
初始化和操作的方式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