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有做过在安卓系统下使用的USB 键盘的吗?

楼主(2016-10-10):
安卓系统对USB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我用单片机做的USB 键盘在WINDOWS下使用没有问题,DOS下也可以开机,为什么到安卓下就没有任何反应呢?而普通的键盘就可以使用

网友A:
可以用我们这颗芯片,支持windows linux 安卓
012芯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982374637

网友B:
那你按照可以的普通键盘来描述试试看,可以装个bushound抓描述符看。

网友C:
在安卓OTG下应该是一样的,可以用bushound或USB分析仪看看卡在哪一步了?

网友D(2017-07-11):
Android会多获取一个描述符,你看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