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GD-Link卖

楼主(2016-10-10):
哪里有GD-Link卖?
多少钱?
在Keil4.54上面能用吗?

楼主:
果然没人卖,这个不赚钱?J-Link为什么那么好卖,那么多山寨?

网友A:
代理商飘过!~ 偶卖

网友B:
我卖 你给那款芯片下载程序啊

网友C:
我卖。
keil选cmis-debuger,可用。
为什么不用jlink。你为什么一定要用GDlink

网友D:
寻找GD32代理商,想进行长期合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寻找GD32代理商,想进行长期合作!

代理商飘过!~

楼主:
ST-Link为什么那么便宜,GD-Link这么贵?我只是想便宜又好用,Jlink盗版问题多!

网友E:
代理商都有卖吧。

网友F:
用JLINK就可以为什么还要GDLINK呢????舍近而求远

网友G(2017-03-27):
引用 网友F:
用JLINK就可以为什么还要GDLINK呢????舍近而求远

JLINK要怎么设置可以使用?我用的是MDK4.74,能找到芯片,但是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JLINK要怎么设置可以使用?我用的是MDK4.74,能找到芯片,但是就是下载不了。 ...

快捷菜单有个向下箭头就能下载,但得重加个电,也有一个选项,下载完后,马上运行,就不用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