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058怎么样

楼主(2016-10-10):
     最近想把STC单片机都换为新唐的M058。请问在稳定性和抗干扰上新塘M051系列是不是比STC单片机好?

网友A:
我觉得都差不多啊,stc的是不是更便宜?

网友B:
STC是8051的单片机,M058是ARM核心的,当然是新唐的058性能更好了,而且外设更丰富,且属于入门级的,很容易从51转移过来,用吧,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是8051的单片机,M058是ARM核心的,当然是新唐的058性能更好了,而且外设更丰富,且属于入门级的,很容 ...

抗干扰方面呢

网友C:
我觉得楼主不必担心,随便一个ARM都比51单片机性能好,抗干扰更别说了,如果你不会个ARM,只会51,出来找工作都难。

网友C:
最后建议,楼主如果选择,就选择058,这个太适合入门了。

网友D:
楼主选这个错不了,抗干扰远远胜于51单片机。

网友E:
新唐很流行的,好多公司用这个。

网友F:
M051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 至5.5V与-40℃ ~ 10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1%精确度,25℃ 5V)、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周边、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QFN33与LQFP48。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Core)

- Cortex™-M0 32位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50 MHz

- 工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内存(Memory)

- 32KB应用程序

- 内嵌4 KB SRAM

- 内嵌4 KB Data Flash

- 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kSPS

- PWM输出可以触发A/D转换

- 提供误差±1℃温度传感器

网友F:
脉波宽度调变(PWM)

- 最多8通道PWM输出或互补式PWM输出

- PWM时间与周期可触发A/D转换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提供最多二组SPI(可达36 MHz)

- 提供最多二组I²C(可达 400 kHz)

- 提供最多二组UART

- 提供一组16/8位外扩接口(EBI)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置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常温5V下±1%误差

网友G:
058是新唐比较成功的一款单片机,很容易上手

网友H:
新唐MCU的特点就是ESD和抗干扰是强项 ESD 8000 EFT  4000  我司代理新唐全系列单片机,需要技术支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手机:13603032625  QQ:2355898198 欢迎联系,谢谢

网友I:
这个系列确实很好,好多公司都是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