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如何监视为设备供电的电池电压?

楼主(2016-10-10):
(无正文)

楼主:
居然没人看,神我帮帮我

网友A:
线性光耦

网友A:
做个电压采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压采集电路

查到两个器件:

TIL300精密线性光耦
模拟光耦器件HCNR201

看了下,小号的电流都不小,好几十mA了。

能有功耗更小的解决方案就好了,不追求测量精度,+/- 5%以内就好。

网友B:
采样转换成数字信号后隔离传输,模拟量隔离技术难度大,成本高

楼主:
或者是简单的阈值比较电路也可以,电压低于设定值报警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是简单的阈值比较电路也可以,电压低于设定值报警就好了

电阻分压 驱动三极管 用普通光耦做隔离  可判断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驱动三极管 用普通光耦做隔离  可判断设定值

好主意,改成比较器是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