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S0108和TXB0108有干扰,该怎么办?

楼主(2016-10-10):
在使用电平转换芯片的时候我用的是TXS0108和TXB0108,能够双向转换电平。现在的问题是,对于PWM在芯片的B端有干扰时会通过芯片影响到A端继而接着影响到B端,大神们能不能指点一下,原因在哪里?附上我的电路图。

网友A:
芯片内部干扰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只能尽量滤掉外部的干扰,或者换芯片了吧。同样期待高手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干扰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只能尽量滤掉外部的干扰,或者换芯片了吧。同样期待高手的解 ...

我看到TXB0108和TXS0108的手册,说是TXB0108芯片内部没有内置上拉电阻,而TXS0108内置上拉电阻,是不是在使用的时候,TXB0108要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B:
B端应该是外部干扰吧? 外部干扰对 这种转换芯片肯定会传递到A端,是否应该想办法解决B端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