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希望各位大神能指教我遇到的仪表放大器不懂的地方

楼主(2016-10-10):
(图片)

网友A:
1. 确实是三极管导通电压, 是运放输入端内部的三极管, 有条件可以看看内部电路.
2. 共模电压跟问题1 的原因类似, 由于内部电路线性范围要求所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确实是三极管导通电压, 是运放输入端内部的三极管, 有条件可以看看内部电路.
2. 共模电压跟问题1 的原因 ...

很多**说仪表放大电路要给输入端提供直流回路,就是并联到地或者是提供Vcm,但这相当于输入端并联电阻,不会降低输入阻抗吗

网友A:
增加这方面的电路, 是会引起阻抗的变化的, 所以电路设计的时候, 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技术

楼主:
谢谢回答,您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这方面的电路, 是会引起阻抗的变化的, 所以电路设计的时候, 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技术 ...

谢谢回答,您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吗

网友A:
这好象不是一个问题, 你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号特性和电路要求, 设计适合的电路来满足工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