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 PWMCON2 设置不了

楼主(2016-10-10):
当我使用设置PWM的预分频器, 设置不成功,读取道的PWMCON2 值还是0x00, 使用的是网站N79E81x_Sample_Code_V1.0.2.zip 源码包测试的, 有碰到如此问题的同行吗
    PWMCON2 = 0xC0;                                                // Fpwm = FSYS/16

网友A:
帮你支持一下,这个没有用到过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是不是需要什么解除写寄存器保护之类的操作?

网友C:
看一下手册,这个寄存器到底有没有啊,我在手册上没看到啊。。。或者是不是这个寄存器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楼上说没有这个寄存器,是真的没有吗?

网友E:
最后怎么弄的,是没有这个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