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2812无法进入SCI串口发送中断子程序

楼主(2016-10-10):
也是书上的例子,自己学习过程中发现:2812无法进入SCI串口发送中断子程序,但是能正常进入接受中断子程序,求大神解释!程序如下: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 loopback   8 bit data */
        SciaRegs.SCICCR.all = 0x07;        // 1 bit stop, disable parity, idle mode, 8 bits data

        SciaRegs.SCICTL1.all = 0x03; // enable TX  RX

        //SciaRegs.SCICTL2.all = 0x02; //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1;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0;//0和1试过

        SciaRegs.SCIHBAUD = 0x00;
        SciaRegs.SCILBAUD = 0xF3;

        PieCtrl.PIEIER9.bit.INTx1 = 1;
        PieCtrl.PIEIER9.bit.INTx2 = 1;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

interrupt void SCIRXINTA_ISR(void)     // SCI-A
{

                Sci_VarRx = SciaRegs.SCIRXBUF.all;

                i++;
                if(i == 6)
                {
                        //SciaRegs.SCITXBUF= Sci_VarRx[0];
                        Send_Flag = 1;
                        i = 0;
                }
        PieCtrl.PIEACK.bit.ACK9 = 1;
        EINT;
}

interrupt void SCITXINTA_ISR(void)     // SCI-A
{
                   if((Send_Flag == 1)&&(SciaRegs.SCICTL2.bit.TXRDY==1))
               {
                 SciaRegs.SCITXBUF= Angle[0][j];

                    j++;
                    if(j>=6)Send_Flag = 0;
               }

    PieCtrl.PIEACK.bit.ACK9 = 1;
        EINT;
}

#include "DSP28_Device.h"
unsigned int Sci_VarRx[6];
int Angle[10][6];
unsigned int i=0,j=0,k=0;
unsigned int Send_Flag=0;
//#define  SCIA_INT  1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SCIA寄存器*/
    InitSci();

    for(i = 0; i < 6; i++)
    {
            Sci_VarRx = 0;
    }

    for(i = 0; i < 10; i++)
    {

        for(j = 0; j < 6; j++)
         {

            Angle[j]=k;
            k++;

         }

    }

  //  i = 0;
    ///j = 1;
   // Send_Flag = 0;

  //  #if SCIA_INT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XAINT = &SCITXINTA_ISR;
        //PieVectTable.RXAINT = &SCIRXINTA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ER |= M_INT9;/*开中断*/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i=0;
    j=0;
        for(;;)
        {
     // for(k= 0; k< 50000; k++){}

             //SciaRegs.SCIRXST.bit.RXRDY
    }

}

网友A:
  //PieVectTable.TXAINT = &SCITXINTA_ISR;
        //PieVectTable.RXAINT = &SCIRXINTA_ISR;
这里注释掉?有中断来了没有进到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去啊,当然没进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eVectTable.TXAINT = &SCITXINTA_ISR;
        //PieVectTable.RXAINT = &SCIRXINTA_ISR;
这里注释掉 ...

这个在头文件里有定义呀,而且接收中断也注释掉了,它也进去了啊,这两句其实没什么用啊,中断地址在头文件里就有定义啊

网友B:
你在初始化SCI的时候使能了发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