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移相

楼主(2016-10-10):
请问一下,哪位亲有用过FPGA的PLL里面移相的。
我用系统时钟(50M)在PLL里面500分频,产生了两路100KHz,其中一路多加了45°的deg,输出结果测得一路为100KHz,移相的那一路却是200Hz,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更奇怪的是我移45°的那路,出来是正确的100KHz,没移的是200Hz……
求指教……

网友A:
你把第一路也设置一下dg试试    这个不是很懂

楼主:
已经解决,当时同一个原理图里面画了三个PLL,编译报错产生,可以把三路PLL做在同一个PLL里面,其中一个的deg设置为45即可,出来的移相确实是45°。

网友B:
FPGA的里面的PLL不是IP核吗?

网友B:
你这是产生多少路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的里面的PLL不是IP核吗?

我也是新手……只懂得做倍频分频移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产生多少路对比?

两路,两路的频率是相同的,相位有差别,图是之前错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