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怎麼在波特率在576000下發送數據

楼主(2016-10-10):
UART怎麼在波特率在576000下發送數據,而實現高速不失真。注:外部時鐘源是4-24MHZ,內部是22.1184MHZ,

网友A: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起码需要你的硬件支持的。高速不失真比较难,看你用的什么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起码需要你的硬件支持的。高速不失真比较难,看你用的什么芯片吧。 ...

低失真啦,用的是M453VG6AE

楼主:
高速低失真也不是太明白什麼意思

网友B: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啊,只要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C:
没见过穿串口跑这么快的,跑这么快的需要最好别用串口,你用SPI,IIC都比这强,串口简单的要命,,就是个通过时间长度来分辨0和1的,没那么靠谱的高速特性,起码是个差分信号才行。

网友D:
这么高的波特率是不靠谱的,想这么搞,就换个可以跑这么高的接口。

网友E:
实际上这种速率很难实现,实现了也不靠谱。

网友F:
第一次听说串口搞这么快的速率,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应用,需要这么快吗

网友C:
我查了一下波特率通用表,发现有个57600,楼主多了个0,所以不对

网友E:
波特率错了,多了个0,肯定是不对的。所以不对

网友G:
这个确实比较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