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的导通和滤波

楼主(2016-10-10):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老外的电路见图2和图3。有个三极管高通电路见图2,输入高电平,输出28V,输入低电平输出0V,对么?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另外有个滤波电路见图3,应该是个RC的低通滤波电路?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A:
输入高电平,Q1导通后Q2导通就输出28v了

网友B:
图2:两级共射直流耦合放大电路。
图3:不是低通,是高通,且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幅频曲线又转回平缓,相频曲线向零相移靠拢。换句话说,一极点一零点。这是不考虑二极管时的情况。

网友C:
图2电路out端后面的电路实质上可以看成负载,加上负载后再看就明白了!

网友D:
板凳说得对,真地是高通。

网友E:
补充一点,D62、D63的作用是防止三极管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烧坏,起保护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D62、D63的作用是防止三极管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烧坏,起保护作用 ...

你觉得它们有可能受到大的反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D62、D63的作用是防止三极管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烧坏,起保护作用 ...

非也。

网友D:
不饱脂肪,就是花生油喽!这可不是發明,是发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D62、D63的作用是防止三极管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烧坏,起保护作用 ...

这里的这2个管子不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現在有個玩意:不飽和脂肪酸。沒想到電子工程師以前就發明了。

脂肪酸的发现,比电子技术要早120多年。

楼主:
图2中的D62\D63不是起保护作用是起什么用呢?图3中的右边部分只是负载,有没有其他的用处呢?图3中信号是28的低脉冲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2中的D62\D63不是起保护作用是起什么用呢?图3中的右边部分只是负载,有没有其他的用处呢?图3中信号是28 ...

因为它没有必须保护的环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D62、D63的作用是防止三极管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烧坏,起保护作用 ...

我个人认为还有强制拉到饱和的作用,因为要是保护作用要串联吧,并联一样烧毁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图2:两级共射直流耦合放大电路。
图3:不是低通,是高通,且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幅频曲线又转回平缓,相 ...

干啥用的呢图3

网友B:
那可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认为还有强制拉到饱和的作用,因为要是保护作用要串联吧,并联一样烧毁啊 ...

说反了。

网友D:
28(Hz)的低(频)频脉冲,它俩一般不必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現在有個玩意:不飽和脂肪酸。沒想到電子工程師以前就發明了。

我明白了,D62和D63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把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强制从饱和区拉到放大区。从而提高电路的频率响应。多谢前辈提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了,D62和D63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把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强制从饱和区拉到放大区。从而提高电路的频率响应 ...

开窍了,就给更恰当说说。
D的存在,使得三极管无法进入深度饱和(你也可以说是临近饱和),那么当它开始进入截止时,就不至于那么慢,有陡峭的脉冲沿(可是不要说“频率响应“,是开关“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窍了,就给更恰当说说。
D的存在,使得三极管无法进入深度饱和(你也可以说是临近饱和),那么当它开始进 ...

哈哈 看明白了
多谢穿马甲的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是穿馬甲而是被解甲。奇怪圖3在哪里,是不是那張高通營運趨勢圖。

是的~

楼主:
上面没说清楚,图3中信号是28V的低点平脉冲信号。图3负载有什么用呢?
如果图2中D62,D63拉到饱和,也什么作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开窍了,就给更恰当说说。
D的存在,使得三极管无法进入深度饱和(你也可以说是临近饱和),那么当它开始进 ...

为啥不能进入深度饱和,假如三极管饱和,VCe0.3V,那么由于三极管Vbe是0.7V,二极管几乎不导通。所以二极管干嘛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能进入深度饱和,假如三极管饱和,VCe0.3V,那么由于三极管Vbe是0.7V,二极管几乎不导通。所以二极 ...

你说的还真是个事儿。
图中的二极管几伏就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能进入深度饱和,假如三极管饱和,VCe0.3V,那么由于三极管Vbe是0.7V,二极管几乎不导通。所以二极 ...

用萧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小。
在还没有萧特基二极管时,只能用普通二极管,那么原图三极管基极处要串联一支电阻。

楼主:
图3除了负载外没有什么用么?

楼主:
图3中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3中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限止来之Vin中大于零点几伏以上的负电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