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10-11):
求哪位大神指导下

楼主:
Progisp  一款烧写程序的软件

网友A:
1 以前是否好的
2 还是一直没烧录成功过?
3 检查线
4 检查电路
5 软件开头 提示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以前是否好的
2 还是一直没烧录成功过?
3 检查线

我烧写成功过 ,我这有二十多块芯片 其中有两块 烧写成功了 但是我把这两块在重新写的话就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我这二十多块芯片 也写不进去 ,  电路我用万用表测了没断路。。。知道下谢谢啦

网友A:
电脑重启下

网友A:
换个USB口
软件关了再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口
软件关了再试试呢

都试过了 。。。  8515 的芯片谢步进去 但是8535的可以写进去

网友B:
AVR芯片要设置好熔丝位,一不小心就宕机了;检测熔丝位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芯片要设置好熔丝位,一不小心就宕机了;检测熔丝位设置是否有问题

谢谢咯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