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用过PTC加热器的吗

楼主(2016-10-11):
比如,一个PTC加热器的功率是30W,想用F103控制不同的功率,比如60W,90W该怎么弄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本来才30W,想让它达到60W,90W?
这样不行吧;

如果是本来100W,控制在30W,60W,90W到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本来才30W,想让它达到60W,90W?
这样不行吧;

您说的100W的这个控制30W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有没有特殊的电路?再有,PTC开启的功率比较大,需要和单片机系统隔离开吗?

网友A:
我又没做过,只是建议;

应该可以直流控制的,调节占空比就可以了;
最好隔离;

网友B:
用晶闸管通过PWM,脉宽调制。你要百分之几的功率,就百分之几的占空比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晶闸管通过PWM,脉宽调制。你要百分之几的功率,就百分之几的占空比就行了 。 ...

您那有合适的PTC加热器推荐吗,可以用pwm控制的

网友C:
您说的100W的这个控制30W该如何实现呢?

我觉得用PWM调节有效电压,是不是可行

网友D:
一个PTC加热器的功率是30W,想用F103控制不同的功率,比如60W,90W该怎么弄

30W的功率,怎么加到60W呢,会烧的

网友E:
想要控制功率,就不要用PTC,用温度系数小的发热元件应该更容易些

网友F:
这种一定要可靠才行,容易产生火灾

网友G:
PTC是一种陶瓷电热元件的简称。它利用风机鼓动空气流经PTC电热元件强迫对流,以此为主要热交换方式。

网友G:
看来要来个风机鼓风才行啊,这不就是可以做冬天用的暖风机了。楼主高明

网友H:
就是一个温控系统嘛,首先你30W的怎么控制到60W?增大电压?这样PTC受不了,可能用不了多久就烧了,一般只用大功率实现小功率,比如说100W的实现30W的输出,一般的方式是PWM控制,根据你的电路设置将PWM的周期确定,然后基本上30%的占空比就OK了,其中周期是关键,应该足够小能够保证的输出功率基本在30W,如果周期太大会导致你的电源最后不稳,功率也不是很稳定,如果是温控系统就要加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可以考虑PT1000之类的,代码里面放一个PID就可以控制了,PT1000(四线制最好)的驱动最简单的采用LTC2983,这个芯片可以让你的PT的电流反向,去除寄生电压,能够保证温度比较准,一般这种方式你可以将温度控制在0.0几度的精度,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