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器软件知识产权防盗版与加密安全讨论

楼主(2016-10-11):
做为软件开发者,研究好软件加密的确很重要,不过也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关于加密狗解密和破解的知识,加密和破解就像矛和盾一样,对于解密知识了解的越多,那么编写的加密代码就越好,要知道加密永远都比解密要容易的多,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但目前只有普通加密狗是越来越容易被破解,那么现在加密技术上有没有最新的什么技术呢?要做到方便设计导入,多重保护,成本便宜,而且能保护高附加值班产品不被破解

楼主:
针对楼主提出的问题,深圳市恒泰瑞科技有一款最新的加密IC产品,大致如下,希望可以帮到楼主和各位要保护知识产品的工程师们,让各位的产品不被抄袭和**掉;DX81CC 系列芯片是一款低成本专用的防抄板加密芯片,可以有效实现:
l 产品的硬件知识产权保护、防抄板
l 产品的生产、出货、窜货管理
l 产品配置参数、秘密变量的加密存储
l 产品多项功能的权限管理
l 产品内存的资料保护
DX81CC系列芯片通过在芯片的不可见区域设置128Bits
长度的Host认证密钥,采用国际通用的SHA1算法(单向
杂凑算法,由结果无法推断出输入),通过挑战—应答的
方式实现Host 对芯片的认证。
Host 认证的原理是软件+硬件,主机软件计算结果和硬
件计算结果要一致才能通过检测。即便盗版者复制了PCB
板,并且从存储器中直接copy 出了CPU 的binary code,
但盗版者无法获得定制的DX81CC芯片(只有知识产权所
有者拥有定制的芯片和设置的密钥),系统也将无法运行。
通过内置的真随机数发生器,每次Host认证内部自动产生随机因子,实现动态随机认证,即使相同
的挑战不同时刻输入会产生不同的输出应答,VS竞争对手相同的挑战产生的应答是相同的。
l 内置Metal KEY Generator,每个用户通过自己的CID产生对应的Metal KEY参与Host 认证,这样可以
防止外部用MCU模拟芯片产生应答结果来欺骗主机。
l 独有的用户区密钥管理和认证技术,根据用户的需求可以将4 个用户区分别设置成普通模式、只读
模式、OTP 模式、认证模式、加密模式等组合模式,4 个用户区分别受4 个独立的128bits 密钥控制
访问认证,只有通过安全的双向认证后才可对相应的区域进行访问和控制。根据不同模式可以实现:
? 生产、出货、库存、流通等环节管理;
? 代理商区域授权、窜货管理;
? 参数配置、产品续费、更新升级等权限管理;
? 秘密变量、PIN等的存储保护;
? 产品多项功能的开放、关闭、使用次数、使用时间等授权管理;
? 等等
要详细资料的请联系汤晓平:13048993339,QQ;184464438,物联网安全让自主知识产权国产芯片做主。

楼主:
可以打电话加我Q发资料给你,希望能帮助到你,13048993339

网友A:
功能总结:
1.防抄板(对换加密芯片,对换flash都工作不了)
2.加密存储(重要参数,算法参数等密文存储)
3.设备认证(防伪认证)
4.密文传输(用DX82)

网友B:
重来没有使用外置IC加密,采用的物理加密,除非你知道加密方式,否则**的几率很小

网友C(2018-04-12):
做为软件开发者,研究好软件加密的确很重要,不过也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关于加密狗解密和**的知识,加密和**就像矛和盾一样,对于解密知识了解的越多,那么编写的加密代码就越好,要知道加密永远都比解密要容易的多,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但目前只有普通加密狗是越来越容易被**,那么现在加密技术上有没有最新的什么技术呢?要做到方便设计导入,多重保护,成本便宜,而且能保护高附加值班产品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