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不能用前置放大器直接驱动扬声器?

楼主(2016-10-11):
为什么不能用前置放大器直接驱动扬声器?

楼主:
这第一次发帖就这么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第一次发帖就这么沉了。。。。。。。

您好,不要气馁!我们论坛主要是偏电源技术方向的噢~~~可能您这个帖在我们论坛关注度没那么高的。

网友B: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放大电流,这样才能驱动扬声器吧。

网友B:
前置具有较高的电压增益,主要是将小信号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放大电流,这样才能驱动扬声器吧。

微弱电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D:
开始以为是二级放大呢。

网友D:
前端是小信号放大,后端是功率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端是小信号放大,后端是功率放大。

网友E:
两级放大电路

网友E:
都是使用的集成芯片放大。

网友F:
前置的信号太小

网友F:
主要是功率放大声音

网友G:
只是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G:
关键还是得看驱动电路。

网友H:
前段信号放大,后端是功率放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第一次发帖就这么沉了。。。。。。。

主要电源不能受到外部的干扰的。

网友I:
以前就知道是两级放大,今天知道原因了。

网友G:
前置放大器是属于小信号放大。

网友G:
后端是用于放大功率的也就是电流。

网友J:
这样前置放大,能够放大多少?

网友J:
功率的传递之间有隔离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开始以为是二级放大呢。

不是驱动吗?

网友L:
前端是作为信号放大实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放大电流,这样才能驱动扬声器吧。

后端是功率放大。

网友M(2016-11-11):
后面的才是功率放大器。

网友N:
这个前置放大器是小信号放大吧。

网友N:
后端的主放大器才是功率放大。

网友O:
前置放大器是小信号放大。

网友O:
后面的是功率放大,只放大电流的放大器。

网友H:
后端是功率放大器。

网友H:
前置放大器怎么实现阻抗匹配吧

网友P:
金升阳没有这个放大器。

网友P:
你可以通过分离元器件搭建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