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PG15,FT问题。

楼主(2016-10-11):
这两天调试,发现这个引脚不是FT,而datasheet上标的是FT,而后在我买的那本书上发现没标FT,书上是对的。没找到官方的勘误说明,所以我只能以实际现象为准使用了,如大侠有佐证,请明示,以防有其他人误用。

网友A:
图呢?发个图看看,什么时候这个芯片有PG15这个管脚的?最大封装好像是100PIN的。

网友B:
Table 5. High-density STM32F103xx pin definitions (continued)中
PG15  I/O  FT  PG15
STM32F103Z系列的数据手册P34页有
PG15为FT类型IO

网友C:
先发个图看看吧,还真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如果版主,方便的话有机会测试下,真的也和我的结果一样的话请把信息反馈给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