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能实现开机延时吗

楼主(2016-10-11):
单片机启动或开机就进行延时有难度吗

网友A:
上电复位电路时间改长点或程序加些延时;

网友B:
上电来个delay不就可以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复位电路时间改长点或程序加些延时;

上电复位电路时间改长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来个delay不就可以莫?

意思上电后就加入延时?

网友C:
你的开机延时是指的什么意思?你晚点开机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上电后就加入延时?

那你说的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的是啥意思?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自定义),然后让它做某件事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电复位电路时间改长啥意思

好像是复位电路加个大点的电容,通过电容缓慢放电实现延时启动,好像是吧,不是学电子的不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自定义),然后让它做某件事情

自己软件写个延时不就好了?

网友F:
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开机后软件上做个你想要的延时很方便。
当然硬件上你也可以做个上电延时控制电路。

网友G:
你必须说出你做的这个延时有什么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自定义),然后让它做某件事情

那就软件delay就好啦,还想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开机后软件上做个你想要的延时很方便。
当然硬件上你也可以做个上电延时控制电路。 ...

就是上电开机延时,用了delay好像成延时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软件delay就好啦,还想干啥?

我用了delay怎么成延时开机了,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软件写个延时不就好了?

写了个delay程序,能实现延时开机,怎么实现开机延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了delay怎么成延时开机了,奇怪啊

上电之后,MCU进入delay,啥事都干不了,那么用户是不是感觉延时开机了?

楼主:
那我上电后定时呢,哎,领导就给了这个要求

网友E:
请你先解释一下延迟开机和开机延迟两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之后,MCU进入delay,啥事都干不了,那么用户是不是感觉延时开机了?

上电后定时呢,领导给了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你先解释一下延迟开机和开机延迟两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灯吧,当灯启动一段时间后进入另一个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复位电路加个大点的电容,通过电容缓慢放电实现延时启动,好像是吧,不是学电子的不太清楚 ...

不是吧,复位电路不是有个时间吗?加大电容就是改变时间,还能启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开机后软件上做个你想要的延时很方便。
当然硬件上你也可以做个上电延时控制电路。 ...

商店延迟控制电路怎么做,因为很多芯片都有上电时序,怎么设计延迟电路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灯吧,当灯启动一段时间后进入另一个状态

你这个要求跟“开机”二字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要求跟“开机”二字有关系么?

其实是tim1来输出一个波形,控制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是tim1来输出一个波形,控制灯

对,跟“开机”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跟“开机”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启动延时,表达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启动延时,表达错了

表达错误往往会造成你搞错努力的方向,头晕脑胀做不出东西,有时候把要做什么搞清楚了,自己都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达错误往往会造成你搞错努力的方向,头晕脑胀做不出东西,有时候把要做什么搞清楚了,自己都把问题解决 ...

受教了,版主你好,我可以用tim1输出pwm,同时用tim1中断定时可以吗

网友E:
要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支不支持PWM模式下还产生中断了。如果感觉困难,可以再开一个Timer来用,现代单片机Timer一般不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支不支持PWM模式下还产生中断了。如果感觉困难,可以再开一个Timer来用,现代单片机 ...

stm8s103 ,好像就三个timer,都占了

网友E:
那请再描述一下你想干嘛,我再帮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请再描述一下你想干嘛,我再帮你想办法。

谢谢了,我现在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然后我想用其中断定时功能,让其在单片机启动一段时间后停止

网友E:
这期间还有其他需要相应的中断没有?没有的话,直接软件延时都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期间还有其他需要相应的中断没有?没有的话,直接软件延时都可以做了。 ...

延时我用的delay,好像只能延时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后定时呢,领导给了这个要求

自己想吧,这么问法,还是问问老板为啥请你还好

网友E:
请用人类的自然语言准确描述你想干什么,如果这个都说不清楚,就不用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想吧,这么问法,还是问问老板为啥请你还好

我刚毕业,公司没有相关的技术人员,只有让我去搞。。上面只给了具体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用人类的自然语言准确描述你想干什么,如果这个都说不清楚,就不用做了。 ...

现在我们用tim1输出了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它控制着灯具,要求就是tim1启动后一段时间将灯的亮度调低,也就是降低功率,不能改波的占空比,只能通过不停通断该波,这是领导的要求。。

网友E:
找一个定时器出来复用,作为定时。另外不停通断该波和改变占空比不是一回事啊?这领导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定时器出来复用,作为定时。另外不停通断该波和改变占空比不是一回事啊?这领导水平??! ...

我意思也是改占空比调整功率,但是好像主输出牵扯太多东西,他怕搞乱了,他不懂软件,原来公司里搞软件的工程师都被挖走了。。

楼主:
在这说一下,我今年毕业,刚接触stm8,问的问题可能很小白,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定时器出来复用,作为定时。另外不停通断该波和改变占空比不是一回事啊?这领导水平??! ...

领导意思是该波的参数不能变,只能通过其他的去控制它周期性通断来实现功率的变化。。

网友E:
我什么也不懂,我只知道这个波停掉以后,参数已经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什么也不懂,我只知道这个波停掉以后,参数已经变了。

。。。对,我被绕进去了,确实占空比了最后变了。版主方便看看我写的tim1定时器中断程序吗,为啥进不去中断

网友E:
哎,你们领导这个设计水平啊……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无法提供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你们领导这个设计水平啊……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无法提供建议呢。 ...

stm8s103

网友E:
检查Timer的时钟使能位开了没有(单独那个控制各单元使能的寄存器里),另外看定时器有没有在跑,然后看中断标志有没有建立,再看中断向量能不能进去(看中断使能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Timer的时钟使能位开了没有(单独那个控制各单元使能的寄存器里),另外看定时器有没有在跑,然后看中 ...

程序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网友I:
是指延时单片机上电还是说延时后在开始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指延时单片机上电还是说延时后在开始做事。

应该是延时后在开始做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延时后在开始做事

那不就是开机之后让单片机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不就是开机之后让单片机等吗?

比如说我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现在要求通过程序使其单片机启动一段时间后停止输出,我用的delay延时,delay1ms();PWMOFF();实现不了定时关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毕业,公司没有相关的技术人员,只有让我去搞。。上面只给了具体的要求 ...

额,慢慢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