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救!! STM32F103RC IAR V5.3 Debugger 有問題!!!

楼主(2016-10-11):
使用晶片 SRM32F103RCT6
平台 IAR ARM V5.30
情況是這樣的,我的代碼編譯有過,但是要進Debugger去調試時卻出現警告,
我Debugger設定方式都與站上的設這一樣,可是就是現問題警告(如下圖)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都是怎樣解決的呢?

問題警告

問題警告

視窗警告

視窗警告

Jlink設置2

Jlink設置2

Debugger設置1

Debugger設置1

Debugger設置2

Debugger設置2

Jlink設置1

Jlink設置1

网友A:
说内核不可用,是不是你配置的型号跟你的实际型号不匹配?

网友A:
找个ST-LINK再试试看能否读取内部信息。
开发ST的最好用ST-LINK2

网友B:
看里面的故障信息称: 内核 ID 错误, 我怀疑是你的 JLINK 连接不良, 或者线连错了.
先检查和排除一下

楼主:
如圖 我的是STM32F103RCT6 完整的編號是這樣,我該選哪一個阿?
我原本是選STM32F10xxC 編譯有過,但是就是不能進去Debugger....

系統選項

系統選項

网友C:
内核有没有选对;
接口是否接触良好;
降低下载速率等试试看;

删除程序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