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不能用前置放大器直接驱动扬声器?

楼主(2016-10-11):
为什么不能用前置放大器直接驱动扬声器?

网友A:
能驱得动?

网友B:
是不是说加个变压器连接前置放大器与8Ohm的扬声器,进行阻抗匹配就能完成音频功率放大了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阻抗匹配不是问题关键。关键还是前置放大器具备功率放大的能力。也就是说功率放大器不但要放大信号电压而且还能放大信号电流。前置放大器只能放大信号电压。如果某个前置放大器真的能够放大电压也能够放大电流,用做功放就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阻抗匹配不过是构成功放的因素之一,不是问题的全部。

网友C:
这应该是园园的学生

网友D:
“阻抗匹配”是个已经让各种各样的作者弄得很混乱的概念。
楼主贴出来的这一页即是明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曾經有人拿線圈式麥克風直接接喇叭,然後來找我說怎麼沒聲音,我說有但很微小,他說難怪要裝擴音機。 ...

那还不如两支扬声器对着联接。
效率最高的,是两支高阻耳机对着联接。当初贝尔发明的电话就是这样的。

网友F:
这主要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主要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假如把前置做成输出阻抗8欧,那它就可以直接驱喇叭?

网友F:
嗯, 是的
只是这么小的输出阻抗, 前放不会提供哦

网友G:
阻抗和功率匹配都要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嗯, 是的
只是这么小的输出阻抗, 前放不会提供哦

即便把扬声器做成20k,它就能象个喇叭那么响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阻抗和功率匹配都要考虑。

这里没有阻抗的匹配问题,但有设备的连接问题。给你打个比方吧,说电脑电源配套主机负载并折算到阻抗RL,你能认为与电源阻抗匹配值就是RL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 是的
只是这么小的输出阻抗, 前放不会提供哦

“这么小的输出阻抗, 前放不会提供哦.”
想让前级输出阻抗为8欧,太容易了,小到0.1欧都做得到。不过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仍然非常微弱,很难听到。

网友C:
给个结论:不是所有电器都按阻抗匹配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 是的
只是这么小的输出阻抗, 前放不会提供哦

扬声器做成20千欧,也很容易。
但声音还是非常小,很难听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里没有阻抗的匹配问题,但有设备的连接问题。给你打个比方吧,说电脑电源配套主机负载并折算到阻抗RL, ...

我这样想,为了得到较好的放大效果,前置的集电极电阻一般都是K数量级,如果接8R喇叭,阻抗太小,功率传输效果就很差,声音极小;如果用高阻抗耳机,则放音就很好,所以我就理解阻抗和功率匹配都要考虑。

网友H:
()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加个变压器连接前置放大器与8Ohm的扬声器,进行阻抗匹配就能完成音频功率放大了呢?答案肯定是否定 ...

虽然我也用D类功放芯片做过功放板,但是还是有些不懂。想请教一下“不但要放大信号电压而且还能放大信号电流”是什么意思。

如果功放板子输入音频信号是正弦波,幅度为Vin(电流的幅度为Iin)

功放板子的增益是固定的为A.(运放的增益一般都应该是电压增益?)

输出我分几次接不同阻抗的喇叭,分别为4R,6R,8R。对应的输出电压幅度为V04、V06、V08.

请问
V04=V06=V08=Vin*A 正确吗?

如果正确,这明显是放大电压。(输入电压固定,输出负载不同,但是输出电压是固定的)
可以说板子本身的输出阻抗低,带不同的负载(喇叭)的时候,都能保持输出电压不变。
输出的电流,随不同的负载在发生变化,这能说成电流放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这样想,为了得到较好的放大效果,前置的集电极电阻一般都是K数量级,如果接8R喇叭,阻抗太小,功率传 ...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针对主题那本书的。“阻抗匹配”不要滥用!讲了半天,只为这一点。

理解。

网友H:
前置放大和主放大器个人理解为 分成两级放大。一级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放大倍数。
要获得大的输出功率,主放大器的电源电压小不了。

所谓阻抗匹配来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在这里这里说不通。

在源输出阻抗为固定值的情况下,为了在负载端获得最大功率,将负载阻抗设置为与源输出阻抗相等,可以获取最大功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负载阻抗固定(喇叭),对主放大器的要求应该是其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这样才能将所有电压都加到负载端,负载获得最大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虽然我也用D类功放芯片做过功放板,但是还是有些不懂。想请教一下“不但要放大信号电压而且还能放大信号电 ...

"增益是固定的为A"这句,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成立,这句话只在一定范围内成立。
所以,“V04=V06=V08=Vin*A ”也是在一定范围内成立。
这个“一定范围”,可能是受电压限制,也可能是受电流限制。

网友I:
很简单  能量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前置放大和主放大器个人理解为 分成两级放大。一级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放大倍数。
要获得大的输出功率,主放大 ...

“现在的情况是负载阻抗固定(喇叭),对主放大器的要求应该是其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这样才能将所有电压都加到负载端,负载获得最大功率。”

不是那么回事。
还是我前面的回复:受电压限制,受电流限制。

网友J:
任何一本电路类(《电路》、《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等)教科书中都必讲的

    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任何一本电路类(《电路》、《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等)教科书中都必讲的

    最大功率 ...

这回儿你可没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主要考慮雜噪和增益。如果雜噪不劣化和增益足夠,當然可以一級放大,但現行元件達不到,于是需要多級才有足 ...

不对头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回儿你可没谱了

完全有谱,且靠谱!

网友K:
扬声器在这个0.02V电压的驱动下发出的声音恐怕只有蚊子能听得到。。。。我都在怀疑这是书本还是民间随笔。。

网友D:
这一次,是lgz兄正确,HWM兄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完全有谱,且靠谱!

你记得8年前有一个关于功率放大阻抗匹配的案子吗?我们三人在场。

有谱,但没靠对地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一次,是lgz兄正确,HWM兄错了。

信源阻抗给定,按最大功率匹配负载所获功率也必然受信源阻抗和信号幅度限制。

就这么简单!

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一次,是lgz兄正确,HWM兄错了。

您看咱对老抽温声细语,态度多好哇!

除了wyizao,我对谁也不曾发过恶声。就是对大shi,不过是庆祝电解电容爆炸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一次,是lgz兄正确,HWM兄错了。

至少,按最大功率传输“匹配”负载,可以得到给定信源下的最大功率输出

关于功率放大器,如果涉及到反射,那还有一整套相应的指标和设计方法。不过,由于设计到射频和微波,这里不想展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负载阻抗固定(喇叭),对主放大器的要求应该是其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这样才能将所有电压都 ...

当然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输出的幅度不能比电源电压还要高。
当然受到电流的限制,功放芯片的功率有限,不可能输出太大的电流。
还有失真度的限制。

我举的例子,是在正常工作范围里面的情况。

你说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话是针对阻抗匹配获得最大功率来讲的。

是不是应该改成“现在的情况是负载阻抗固定(喇叭),对主放大器的要求应该是其输出阻抗越大越好,这样才能将所有电压都加到负载端,负载获得最大功率。”

或者做怎样的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当然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输出的幅度不能比电源电压还要高。
当然受到电流的限制,功放芯片的功率有限,不 ...

对使用扬声器,也就是音频功率放大器来说,最大输出功率由输出电压幅度和电流幅度决定,最大输出电压和电流也同时决定了需要多大的负载阻抗。
所以,与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无关。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可以相当大,也可以相当小。当然,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对声音重放有影响,但对最大输出功率没有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对使用扬声器,也就是音频功率放大器来说,最大输出功率由输出电压幅度和电流幅度决定,最大输出电压和电 ...

我这里和前辈辩论一下,请不要介意。
喇叭的阻抗应该是有规格的,就那么几种,8欧姆的也属于比较常见,就以它作为负载。
也不说阻抗,简化一下就是阻值为8欧姆。

如果功放工作电源为12V,假设它的最大输出电压为10V,最大输出电流为1A。

“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可以相当大,也可以相当小”
请问一下,如果功放的输出阻抗为100欧姆,它怎么能在8欧姆的负载上,产生10V的电压?它又怎么能在8欧姆的负载上产生1A的电流。

网友J:
一个简单的问题:

给定信号源——Us,Rs

对于负载RL,中间加入一个N:M的变压器。匝比是多少使得负载RL上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假设所有器件都是线性且变压器为理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和前辈辩论一下,请不要介意。
喇叭的阻抗应该是有规格的,就那么几种,8欧姆的也属于比较常见,就 ...

你对“输出阻抗”的理解有误。
输出阻抗,指的是放大器输出端不加负载(负载开路),在输出端施加一个微小的电压,由此引起一个微小的输出电流,这个微小的输出电压和这个微小的输出电流之比。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容易引入适当的反馈而改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和前辈辩论一下,请不要介意。
喇叭的阻抗应该是有规格的,就那么几种,8欧姆的也属于比较常见,就 ...

你所理解的输出阻抗,似乎是输出端的直流输出电阻。
若是如此,那么在你所说的100欧“输出阻抗”情况下,别说8欧扬声器,就是输出端短路,12V的电源电压也只能输出12V/100欧=0.12A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和前辈辩论一下,请不要介意。
喇叭的阻抗应该是有规格的,就那么几种,8欧姆的也属于比较常见,就 ...

用过7805这样的线性稳压芯片吧?
它的datasheet上标注输出阻抗典型值18毫欧,那么将输出两端短路,应该输出5/0.018=278(A)电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过7805这样的线性稳压芯片吧?
它的datasheet上标注输出阻抗典型值18毫欧,那么将输出两端短路,应该输 ...

这个是非线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非线性了。

对。7805的例子是非线性。
但40楼所说,仍是线性工作。

网友C:
这个题倒不难,几十年前做过作业,我记得是:RL=Rs*MM/NN
(设N/M为初/次匝比)

网友C:
老chang,他们完全没有概念,算了吧。
(另,那个不是特别像老抽本人,他儿子?)

网友D:
42楼也许这样说比较好:
7805的datasheet上标注输出阻抗典型值18毫欧,意思是负载(不管多大)变化,使得输出电流有个微小的例如1mA变化,7805输出电压的变化是0.001*0.018=0.000018(V),即18微伏。

通俗易懂,比这个帖子其他人的说法更容易理解,赞!

网友L:
为什么不能?能。不过声音小,你听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过7805这样的线性稳压芯片吧?
它的datasheet上标注输出阻抗典型值18毫欧,那么将输出两端短路,应该输 ...

1.
我理解的功放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是一样的。
都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中串联的那个电阻。
对不对就不清楚了。如果不对,请指教。

2.
关于7805的输出典型阻抗是18毫欧的问题。
我理解这个就是7805的输出部分的做戴维南等效之后的电阻。

至于你说的278A的电流。我想可能有误解。
我是说在负载为固定值的情况下,电源值固定,这时候电源的内阻越小,负载得到的功率越大。
这样说的主要目的是与电源值固定、电源的内阻,调整负载阻抗以获得最大功率的情况区别开来。

如果7805的输出可以等效为5V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18毫欧的电阻,其输出电流就是可以达到278A。
关键是这种等效是不是不受限制一直成立。

我只是想问一下,一般都是说7805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A。
也就是说如果带负载电阻的话,负载的电阻值最小是5欧姆。
18毫欧是不是远小于负载?
3.
如果虚拟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是5V,最大电流是1A,它的输出阻抗是18毫欧。
你在前贴中提到“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可以相当大,也可以相当小”。
我们不变化的这个虚拟功放的输出阻抗,把变化放到负载阻抗上。
负载阻抗可以相当大,也可以相当小吗?都能得到5W的功率吗?

如果说得不对,请勿笑话。

网友M:
为什么不用摩托车发动机去驱动火车? 摩托车发动机转速那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
我理解的功放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是一样的。
都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中串联的那个电阻。

1、
“我理解的功放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是一样的。”
对的。

“都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中串联的那个电阻。”
这个也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
我理解的功放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是一样的。
都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中串联的那个电阻。

2、
“关于7805的输出典型阻抗是18毫欧的问题。我理解这个就是7805的输出部分的做戴维南等效之后的电阻。”
对的。

”关键是这种等效是不是不受限制一直成立。“
当然不行。
负载小到5欧,电路进入非线性状态,等效内阻不再是18毫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
我理解的功放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是一样的。
都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中串联的那个电阻。

3、
负载阻抗不能任意。你的例子,负载必须是5欧,才能够得到最大功率。负载比5欧大或者比5欧小,都不能得到最大功率。

网友J:
引一个帖子:

源及其输出功率....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4498-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
我理解的功放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是一样的。
都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中串联的那个电阻。

回到1。
戴文宁定理中的电源是线性的(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如果电源不是线性的,例如通过电源的电流增加到某一数值以上则电源电压不能保持不变,而是自动降低,那么当然前述所有内容都不能成立。
功率放大器恰恰是这么一种在一定范围内线性,出了这个范围就不能线性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虽然我也用D类功放芯片做过功放板,但是还是有些不懂。想请教一下“不但要放大信号电压而且还能放大信号电 ...

要满足 V04=V06=V08=Vin*A 必须有个前提:放大器是输出阻抗与4R比较很低才行。也就是说在4R负载下也能提供足够的电流。既可以提供输出电压,也可以提高输出电流,这就是功率放大器的特性了。但一般前置或电压放大器所不具备的。通常前置放大器的输出功率较低不会大于数百毫瓦。

关键要看放大器的功率输出能力。比如电子管功放输出阻抗较高几千欧姆,但输出电压达千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要满足 V04=V06=V08=Vin*A 必须有个前提:放大器是输出阻抗与4R比较很低才行。也就是说在4R负载下也能提 ...

你这个帖子的观点我赞同。

能给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是否能说放大了电流,值得商榷。

我受到运算放大器中的比例放大电路的影响,一看到放大就想到放大的倍数是多少。

比例放大电路,输入电压固定,输出电压也是固定的。负载变化的时候,输出电流是变化的。一般都是说电压放大,没有说是电流放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要满足 V04=V06=V08=Vin*A 必须有个前提:放大器是输出阻抗与4R比较很低才行。也就是说在4R负载下也能提 ...

没有用过电子管功放。

电子管功放电路驱动8R的喇叭的时候,
如果电路的输入电源电压是几十V,电子管功放电路是不是有升压电路,将电压升到几千V,然后来驱动喇叭,喇叭上的电压也就是几V或者几十V的水平?

网友N:
你的图不久说明了一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有用过电子管功放。

电子管功放电路驱动8R的喇叭的时候,

电子管电路的电源电压是几百V,电子管功放电路输出正负几百V,峰峰就接近千V了,然后用输出变压器降压(输出阻抗减小,阻抗匹配)来驱动低阻抗喇叭。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电路的电源电压是几百V,电子管功放电路输出正负几百V,峰峰就接近千V了,然后用输出变压器降压( ...

多谢回复!喜欢你这种干净利落的回答。
这应该就是HWM说的变压器做阻抗变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7805的例子是非线性。
但40楼所说,仍是线性工作。

老抽飚气又发作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4498-1-1.html

现在说到非线性限制——无奈之举,上正题了。
Sign!我不说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多谢回复!喜欢你这种干净利落的回答。
这应该就是HWM说的变压器做阻抗变换了。
...

没错。没有晶体管的时候,就是这么办的,可以说是常规作法。
我就绕过初级电压2kV以上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对使用扬声器,也就是音频功率放大器来说,最大输出功率由输出电压幅度和电流幅度决定,最大输出电压和电 ...

谢谢回复!

1.
功放的输出的功率受到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的限制,这个我赞同。

2.
你在37楼提到
“对使用扬声器,也就是音频功率放大器来说,最大输出功率由输出电压幅度和电流幅度决定,最大输出电压和电流也同时决定了需要多大的负载阻抗。”

最大输出电压和电流也同时决定了需要多大的负载阻抗,这个说法怎么实现,难道要去定制个特定阻抗的喇叭?

3.

我觉得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除以最大输出电流得到的阻抗,肯定比功放的本身的输出阻抗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没有用过电子管功放。

电子管功放电路驱动8R的喇叭的时候,

电子管功率放大电路,其电源电压从40V左右到几万伏都有。
多数电子管功率放大电路,是交流市电经工频变压器后整流滤波得到直流。功率较小的使用单相,大功率的甚至需要三相整流或者六相整流。

网友O: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还有个更好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前置放大器,直接用后级功率放大就能驱动扬声器了,前置放大器有什么用?

通常功放的电压增益不是很大,因此需要前置放大器放大信号电压幅度。如果输入信号幅度已经较大,不用前置放大,直接接功放没问题.。

网友D:
2、
“难道要去定制个特定阻抗的喇叭?”
两种方法。一是用变压器作阻抗变换。二是使用特制扬声器。以第一种方法为常见。

迄今为止,仅仅讨论了一支扬声器情况。某些情况要使用多支扬声器,例如体育场,跑道一圈就是400米,体育场里面要用上百支扬声器。这些扬声器都是用变压器与放大器联接。

网友H:
在功放芯片直接驱动8欧姆的喇叭,不得使用阻抗变换技术。
假设电源电压为16V,要求喇叭的输出功率能达到15W。假设,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6V

“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无关。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可以相当大,也可以相当小”

请maychang前辈,给出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的的范围。相当大是多大?

网友D:
3、
“我觉得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除以最大输出电流得到的阻抗,肯定比功放的本身的输出阻抗大”
“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除以最大输出电流得到的阻抗”,不是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是该放大器要求负载所应该具有的阻抗。
“最大输出电压除以最大输出电流得到的阻抗”也不一定比功放的输出阻抗大,有可能小于功放的输出阻抗,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

网友P:
请问, 下图晶体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大? 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RC可获得多大直流功率?@lgz006

网友Q:
为啥那个2K在图上是并联的?不是串联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功放芯片直接驱动8欧姆的喇叭,不得使用阻抗变换技术。
假设电源电压为16V,要求喇叭的输出功率能达到15W ...

“给出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的的范围。相当大是多大?”
可以是数十千欧到数百千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还有个更好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前置放大器,直接用后级功率放大就能驱动扬声器了,前置放 ...

“直接用后级功率放大就能驱动扬声器了,前置放大器有什么用?”
问题就在于信号源(唱片、话筒、录音机等等)往往不能直接驱动功率放大器。
另外,有时对信号源的信号需要做一定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请问, 下图晶体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大? 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RC可获得多大直流功率?@lgz006

今天lgz2006被释放,不料惹了麻烦。可能俩账号打架,致使手机不能登陆或打开21家页面。电脑也不能登陆老账号,烦得不行了。
这是别人电脑,先帮你解决第一问题:该放大电路C极输出阻抗近为Rc。第二问题很麻烦,稍后再说。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今天lgz2006被释放,不料惹了麻烦。可能俩账号打架,致使手机不能登陆或打开21家页面。电脑也不能登陆老 ...

你说"C极输出阻抗近似为RC", 那么RC目前无定值, 是否说RC为任意值, RC上的电压均为VCC的一半呢? 显然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P:
你说"C极输出阻抗近似为RC", 那么RC目前无定值, 是否说RC为任意值, RC上的电压均为VCC的一半呢? 显然不对 ...

谁说VRc=VCC/2了?打他PP

网友R:
哈哈,非线性下的阻抗匹配顶多是个极值问题,再加上功耗限制就是个规划问题了,数学家们加把油哦。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谁说VRc=VCC/2了?打他PP

那 " C极输出阻抗近似为RC " 意味着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P:
那 " C极输出阻抗近似为RC " 意味着什么?

意味有2:1,这个阻抗主要由Rc主导;2,C极作为源输出的内阻即为Rc。

网友D:
引用 网友P:
那 " C极输出阻抗近似为RC "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三极管未饱和时集电极输出阻抗远大于Rc。三极管已饱和另当别论。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意味有2:1,这个阻抗主要由Rc主导;2,C极作为源输出的内阻即为Rc。

好了, 那么, 设VCC=12V, Ic最大可达0.5A, 那么RC的最大功率的阻值大约是22欧(三极管导通电压计1V), 此时C仍未饱合, 仍视为电流源, 其内阻又为多少?

网友P:
又, 仍设VCC=12V, Ic最大仍为0.5A, 接了个5欧的RC, C极内阻又是多少呢?

网友C:
这就简之又简,分别是22/5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就简之又简,分别是22/5啦。

那若输出短路, 三极管的内阻又为多少呢?

网友C:
由于不明了你的短路点在哪儿,所以可有2个说法:Rc或0。

网友P:
引用 网友C:
由于不明了你的短路点在哪儿,所以可有2个说法:Rc或0。

抱签, 短路指RC=0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抱签, 短路指RC=0

咱不说短路,说“若Rc=0.01”,则Ro=Rc=0.01。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咱不说短路,说“若Rc=0.01”,则Ro=Rc=0.01。

你说的是交流的, 我想知道的是直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P:
你说的是交流的, 我想知道的是直流的...

基本无甚差异

网友J:
引用 网友P:
请问, 下图晶体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大? 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RC可获得多大直流功率?@lgz006

这个“无奈之举”是这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这个“无奈之举”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不过我插的这一脚, 偏题了. 主贴的情况是电压源, 这个是电流源了. 你们继续...

网友P:
回到主贴的内容, 要看主放大器有无深度大环路负反馈, 也就是说看它是电压型输出还是电流型输出, 比如变压器偶合的推挽功放基本上算电流型输出, 而集成非集成OTL, OCL, BTL基本上属于电压型输出, 电流型的需要阻抗匹配, 电压型的不需要匹配, 阻抗可以很大, 也可以比较小, 但跟据输出级的电流能力有一个下限.

网友S:
所以说,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是名副其实的。

放大器的输输入和输出电阻是相对于输入来说的,而不是功率。

那个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所谓电源内阻与负载一样,就可以获得最大功率的说法,现实中并非存在,仅仅就是一个数学游戏而已,套用到放大电路,则更是概念错误。

对于喇叭来说,功率问题可以看作8欧电阻的发热,但其实是线圈运动做功的消耗。

这个喇叭的功率,应该等于输入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如果不考虑放大器的功耗的话。

这里压根不存在电路教科书中的功率匹配问题。

网友S:
放大器存在一个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大的承受电压。

这个就是放大器的最大功率了。

如果忽略流入放大器的电流,那么所有电流都流入了喇叭。

而最大的喇叭电压就是电源电压,这就是最大的放大器的功率。

喇叭的功率如何计算和测试?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用1hz的信号进行测试,通入不同电压,直到喇叭不能承受位置,就是最大的功率了。

音频信号,通常都是频率低的幅度大,频率高幅度小。

那么对于1hz的音频信号来说,其最大的幅度,给喇叭,而喇叭不出现故障,那么这就是最大的电压,就可以计算功率了。

因为频率越高,幅度越小,那么喇叭就可以承受。

也就是说,如果喇叭对于最低频率的音频信号的最大幅度可以承受的话,那么高频信号自然不在话下。

如果选择放大器的功率,小于等于喇叭的功率,那么就不可能烧喇叭。

但是功率与音质没有关系,好的音质依然需要更高电压的放大器。

而好的音质的放大器,是可以烧喇叭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就音頻而言,阻抗匹不匹配都可以,既使希望也未必能百分之百,但是沒匹配使效率降低亦即輸出功率降低,負 ...

的确不存在匹配问题,而且也无法匹配。

放大器仅仅就是一个电流转换装置,用于给喇叭提供电流。

以当今正在风靡的1875为例,其在4或8欧姆的正负25V电压下的功率输出为20W。

对于4欧姆喇叭来说,电流为20/4=5的平方根,大概2.4A。峰值电流约2.4*1.4约为3.5A。

这就使说喇叭最大电压为3.5*4=14V,有11V电压没有得到利用。

这当然是为了保证THD指标而设计。

即使30W输出的8欧姆喇叭,在正负30V电压下,最大电压在喇叭上也就是22V,有8V没有得到利用。

事实上,对于放大器来说,负载越大,则电源的利用率越高,当然是为了一定的THD指标。

如果再高的输出电压,就是失真很大了。

那么如果使用日本的晶体管,那么输出功率显然在一定THD指标下,可以大幅提高。

网友S:
为什么20301875等把最大输出电流限制在4A?

这是因为只有在4A以下,对于正弦信号来说,输出波形才像话,就是THD指标可以接受的意思。

如果输出16V电压,那么波形失真很大了。

这与晶体管的特性有关。

但如果并联多个三极管输出,那么输出电流可以增大,THD即使保持不变。

因为分立的晶体管,特别是日本的特性比较好,所以分立功放通常比集成的好,特别是大信号的输出方法。

网友S:
引用 网友E:
這樣說是您不小心的誤解了,輸出電壓与電源電壓有差額,那是損失效率,效率是輸出功率与電源消耗功率之比 ...

电路原理教科书中,可以进行最大功率的阻抗匹配。

但是放大器是以THD为标准进行设计的。

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

对于晶体管放大电路来说,因为大环路反馈,导致输出电阻很小,几乎就是理想电压元,所以匹配就失去意义了。

如果内阻很大,那么匹配可以得到负载的最大功率。

例如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输出内阻很大,但如果与喇叭一样,那么喇叭可以得到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S:
因为晶体管反馈放大器,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所以THD成为了设计的依据。

而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因为不是理想的电压元,所以就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了。

所以,THD是晶体管反馈放大器的指标,而且是唯一的设计依据,而电子管放大器,就不可能存在THD指标了,其指标为阻抗匹配。

然而众所周知,以最大功率传送设计的电子管功放,反倒很好听而又音乐味道。

而一切以THD为依据的晶体管反馈放大器,反倒音乐味道不足从而被人们看作为不好听。

电子类的放大器,因为不考虑THD,而仅仅考虑功率,而这很可能就是好听的原因。

毕竟喇叭是把功率作为唯一的设计依据的,而从来就不是THD。

所以功率控制的效果比THD控制的效果,更有音乐味道。

THD考虑的是输出电压,而电子管功放的功率匹配考虑的是功率。

网友P:
这贴又给玩坏了

网友D:
是的,玩坏了,我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网友C:
玩坏了,有三个方面因素。
一是教科书引起误导,学生受懵。
二是学的东西多了,滥用乱套。
三是苦于不是很熟这部分内容,或多或少提些行外话。

网友S:
电路原理教科中的功率电阻匹配,是因为无法做到理想电压元的限制。

如果可以做到几乎就就是理想的电压元,那么就没有祖康匹配的问题了。

试想一个电阻为0的电压元,谈何与负载匹配?

要负载为0吗?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电压元的内阻比负载小的多,那么就不用匹配了。

只有在电压元的内阻比较大的情况下,功率祖康匹配才有意义。

放大电路,不需要负载匹配,因为负反馈通常保证输出电阻足够小。

网友T:
楼主,你这本是什么书?@yaofendou

网友T: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输出阻抗, 前放不会提供哦.”
想让前级输出阻抗为8欧,太容易了,小到0.1欧都做得到。不过扬声 ...

想让前级输出阻抗为8欧,太容易了,小到0.1欧都做得到——这个具体电路要怎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T:
想让前级输出阻抗为8欧,太容易了,小到0.1欧都做得到——这个具体电路要怎做? ...

电压负反馈。

网友T:
阻抗匹配只有在高频传输的时候才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