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6-10-11):
MPS-3117 是一个压力传感器,求大神分析下。并给出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

网友A:
传感器前面是一个恒流驱动,好像恒流驱动比恒压要好,使得应变产生的电压变化值能更大(传感器6脚与3脚之间电压),后级是个差分放大,把传感器输出6脚3脚之间的电压放大(R12+R5+R7)/R7倍。后面又是一级放大,楼下接吧

网友B:
后面一级是反向放大器放大倍数为-R16/R13,总放大倍数为(r12+r5+r7)/r7*-r16/r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