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reeRTOS 定时器精度研究

楼主(2016-10-11):
背景介绍
FreeRTOS 以其移植方便,高度可定制,footprint 小,使其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中的份额不容小觑! 尤以免费 license,颇受开发者青睐。

问题描述
客户在基于cortex-m3的平台上使用FreeRTOS系统提供的定时器功能时,意外发现定时器的精确度不够高。譬如,设置1秒钟的定时器,理论上1秒超时,并且执行相应的回调函数。但是调试却发现,有时回调函数是在1.4秒后被执行!这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实时系统,是不能接受的!

问题复现与分析
首先在stm32f407-discovery平台移植FreeRTOS,并创建一个定时器,在其回调函数里toggle led灯,并测量被执行的时间。鉴于FreeRTOS是一个多任务可抢占式系统,这个问题需要在多种情况下分析。
Case 1 :
单任务,即系统里仅有timertask和idle task。整个系统最高优先级为4,Timer task的优先级为默认优先级2。
在这种环境下,回调函数能精确的以1秒的时长超时执行回调函数。虽然此刻精度能满足要求,但是实际的系统一般会包含多个task。
以下为测试的日志,显而易见,该定时器严格1秒钟超时。
expired 1000
expired 2000
expired 3000
expired 4000
expired 5000
expired 6000
Case 2 :
多任务,即系统里不仅有timertask和idle task,还有用户创建的task。整个系统最高优先级为4,Timer task的优先级为默认优先级2。
以下为测试的日志。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1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3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4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5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6000
此时定时器回调函数有时能准确地被调度执行,有时则偏差较大,与期望值整整延迟了1秒钟。
Case 3 :
多任务,即系统里不仅有timer task和idle task,还有用户创建的task。整个系统最高优先级为4,Timertask的优先级为默认优先级4。这样设置优先级,是希望能通过将timer task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以期望调度器能优先调度执行timer task。
以下为实测的日志。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1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3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4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5000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UART Printf Example: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expired 6000
虽然调整了timertask的优先级至最高,但是依然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解决方案
考虑到FreeRTOS定时器的精准性不高,建议客户使用SysTick或者MCU的外设硬件定时器。

网友A:
我觉得作为系统来看,如果不是采用独立的时钟电路,那么时钟是不会非常准的,在时钟工作过程中,总会有什么去打断他的工作,来回的切换总会参数误差堆积。

网友A:
因此,最后楼主的结论很对,如果要为某一设备提供精准的定时器应用,就选中外设硬件电路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此,最后楼主的结论很对,如果要为某一设备提供精准的定时器应用,就选中外设硬件电路来实现。 ...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