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VDT6 访问GPIO的MODER寄存器失败

楼主(2016-10-11):
在配置PA1为输出口时,设置GPIOA->MODER寄存器的第2或3位为1时,出现单步跟踪失败,同时在IAR寄存器的配置窗口该写该寄存器值时,直接显示访问R15错误,然后终止调试。

uint32_t  status=0;
status= GPIOA->MODER;
GPIOA->MODER = status|0x00000004;

GPIOA->MODER = status|0x00000008;

执行上述两条设置MODER值的代码后,IAR中单步调试失效。但配置为
GPIOA->MODER = status|0x0000000C;
则没有问题,即PA1只能配置为输入引脚,或模拟引脚?

群里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的?试了很多次和好几块同型号芯片都这样,但103和101的没有问题。

网友A:
脉冲编码装置?没用过GPIO的这个模式

楼主:
不是,只是设置PA1口为输出口,在配置模式是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