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整流桥测量好坏用到的测量工具有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12):
晶体管测试仪

这个可以测试耐压  漏电流等等。。。

网友:
1.拆下整流器件使用万用表K欧档,测量引脚的导通条件是否满足,或者是否出现异常阻值。
2.你贴出的图片上的测量设备为万用表。

网友B:
测量二极管要用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