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U1DN上电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6-10-11):
外围器件

外围器件

USB连接

USB连接
N32905U1DN上电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ND0_ND3:0101,求解!

网友A:
检查一下USB电路有没有问题,还有驱动程序

网友B:
要搞清楚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硬件电路看看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需要NUC972,N32905板子可以联系我,

网友D:
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玩的Linux系统啊

网友B:
怎么提示的?是运行的系统?不会是软件问题?

网友E:
没玩过这个高级的东西,只是用过一般的COrtex-M的。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直接插上电脑,提示“无法检测到USB设备!”

楼主:
电源电压3.3V,1.8V,0.9V;
晶振都OK;
ND0-ND4:0101;
ND5-ND6:11;
设备插上电脑还是无法检测到USB设备;

楼主:
拿去代理商调试还是无法解决,我也是醉了!!!

楼主:
是不是这款IC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需要NUC972,N32905板子可以联系我,

硬件主要是哪些方面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硬件电路看看晶振有没有问题。

这款IC不是直接插上电脑USB会提示一个:格式化的东西吗!
我的上电直接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USB电路有没有问题,还有驱动程序

这款IC直接插上电脑USB会提示一个格式化的东西,
但是我的就是不提示,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IC不是直接插上电脑USB会提示一个:格式化的东西吗!
我的上电直接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

应该是驱动程序没有弄对吧。

网友G:
驱动有没有烧写进去呢?

楼主(2017-01-07):
引用 网友B:
怎么提示的?是运行的系统?不会是软件问题?

直接插上USB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晶振、3.3V、1.8V、0.9V都正常,就是显示这样的,是不是IC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程序没有弄对吧。

驱动程序是指IC内部的?

网友B:
IC不会有问题,芯片内关于USB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这个电脑作为主机,32905作为从机。

网友H:
其实这个是一般不能跟电脑连的,这个USB作为主机的多,你接个U盘什么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