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型号请教

楼主(2016-10-11):
请问已知,知道的11 12脚是晶振脚,  4   43  19  22  23  28  5   44  18是电源脚,能知道是什么型号的DSP吗?

网友A:
这个好难吧,,,,,,

楼主:
@flaty ,是比较难,所以看看是不是有大侠有好的方法。

网友B:
你至少说说多少个引脚啊   预计是哪个系列
用的什么板上

网友C:
信息量太少了,不好找

网友D:
dsp有这样引脚的?

网友D:
楼主你没有图片吗?怎么测量的引脚?

网友E:
这个一共多少引脚也没有说。

网友E:
封装 引脚数量 都提供一下看看。

网友F:
这个不是很好判断的,除非是干咳那个大侠的用的芯片跟着一致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