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下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6-10-11):
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A:
前一图电路中三极管当然是放大作用,而且很可能工作到开关状态。
图中R514疑数值有误。

网友A:
后一图中三极管在芯片中,是你接触不到的。

网友B:
当输入信号大于设定值,Q52导通,阻止强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电路中三极管当然是放大作用,而且很可能工作到开关状态。
图中R514疑数值有误。 ...

这是提高驱动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输入信号大于设定值,Q52导通,阻止强信号输出。

光耦一导通Q52就导通了啊,驱动电压够大的

如你所说是反相。但是反相不必多用一个三极管。

网友C:
放大与倒象,还得确认图个元件参数,还得看看后面接个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电路中三极管当然是放大作用,而且很可能工作到开关状态。
图中R514疑数值有误。 ...

功能来说两个图是一样的吧,都是输入为高时输出为高,输入为低时输出为低

网友E:
信号翻转+放大,因为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信号翻转+放大,因为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是很小的

在R512的限制下,“放大”后的电流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功能来说两个图是一样的吧,都是输入为高时输出为高,输入为低时输出为低 ...

功能来说两个图是一样的吧”
准确一些说,叫逻辑关系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提高驱动能力吗?

驱动能力就算有提高,也提高不了多少,见11楼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提高驱动能力吗?

R514为零欧,通常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能来说两个图是一样的吧”
准确一些说,叫逻辑关系一样。

那加了一个三极管的意义是什么?驱动能力差不多,逻辑关系也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加了一个三极管的意义是什么?驱动能力差不多,逻辑关系也一致

它的具体作用,或设计目的,至此不能确定!见8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加了一个三极管的意义是什么?驱动能力差不多,逻辑关系也一致

意义是什么,只能问电路原设计者。

网友E:
就是开关作用 可能走大电流

网友F:
三极管开关放大

网友G:
只是一个UART的电平转换吗?
加上那个三极管,根据电路参数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域,
并且不能深度饱和,输出低电平会被抬高,好像没什么好处

网友H:
把图画标准了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I:
这个电路的祖师爷(虾坛 coody)的高徒来了。
现代科学都是是实验科学 ,何况技术?
各位实际搭一个试试,会有惊喜!
看看最高能传输多少频率的方波!

网友J:
高速关断,效果一般

网友K:
这两张图是通讯回路用的,第一张是发送信号,第二张图是接收信号。

网友L:
两个图都实现电平转换功能(当然光耦也有隔离功能)吧,第一个图比第二个图多加三极管电路是为了确保输入为低电平时,输出一定为低电平(本人之前用到的转换电路也是第二个图,在做高低温实验时发现当温度升高时,如果输入为低电平,输出就不是低电平,温度升高使光耦内部的三极管由原来工作在饱和状态变为放大状态,三极管上有电压,温度很高时最高可以达到1.5v,如果改为第一个图,即使温度很高,光耦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但是第二个三极管一直工作在饱和状态,输出就一定是低电平)纯属个人分析,如果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M:
就是一个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个图都实现电平转换功能(当然光耦也有隔离功能)吧,第一个图比第二个图多加三极管电路是为了确保输入为 ...

这两个图出现在一个产品上

网友N:
什么电路啊,感觉不好,0欧电阻没啥用啊,这样估计会烧了光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图出现在一个产品上

看图上的输入网络,第一图中是TX,串口通信中的发射端,为了确保通信正常,所以加了三级管;而第二幅图中是Reset,复位管脚,低电平有效,只要能确保复位管脚变低时,输出低电平就可以了,所以省略了三级管电路。

网友O:
后面部分看不到,可能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后面部分看不到,可能是隔离!

后面的都是接IC管脚

网友P:
电平一致啊。只是幅度不一致,搞不懂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Q:
减少因为光耦的延时造成通信波形畸变(在波特率高》9600 的时候有明显效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Q:
减少因为光耦的延时造成通信波形畸变(在波特率高》9600 的时候有明显效果)。 ...

我自己搭电路实验过了,在波特率9600的时候,发送的1bit时间由104us变为56us,加三级管电路反而产生了延时

网友I:
不知楼上是怎么回事,我,近距离,115200bps!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楼上是怎么回事,我,近距离,115200bps!

你是115200bps时参生的畸变吗?

网友R:
1.这是一个封装光耦吗?只所以用三极管是可以驱动大电流的负载。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通过最大电流数。
2.关于0欧电阻的事,我在其它地方看过是当保险用的。0欧处电流超过电阻功率太高时电阻损坏开路保护后面的电路。
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R:
1.这是一个封装光耦吗?只所以用三极管是可以驱动大电流的负载。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通过最大电流数。
2.关 ...

三极管没在光耦内部额,这是分立元件搭建的

网友S:
放大
对光藕输出电流实现放大,提升输出端电平的翻转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放大
对光藕输出电流实现放大,提升输出端电平的翻转速度。

34楼说,加了三极管反而延时更大了……

网友T:
此电路不错,典型的对管输出电路,R154为0,阻值没错,光耦用一般的TLP521低速光耦,可用低成本实现高波特率,比如115200,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此电路不错,典型的对管输出电路,R154为0,阻值没错,光耦用一般的TLP521低速光耦,可用低成本实现高波特 ...

按照你说的,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就如33楼所说的减小光耦延时造成的通信波形畸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