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已结焊接好了,看图,准备点灯了。

楼主(2016-10-11):
准备点灯了。

楼主:
程序来了。
#include<KF8TS27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0
#define IN  1

#define                FLASE                        0
#define                TRUE                        1

uint    TimeCount1=0;

#define                    Timer0_Init_Value        7 //8分频的计时。8M一个机器周期是0.5us, 计数一次4us 4*250=1ms
/***********函数声明*******************/

#define LED P3LR0                              // 对应Demo板上的D3
//#define S3          P15

/************************
* 函数名     :init_fun
* 函数功能: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Init_fun()
{
    OSCCTL = 0x60;                           //设置系统时钟为8M

        /*********端口初始化***********/
        TR30 = OUT;                                                 //设置P03端口设置为输出

        // 定时器相关
        OPTR=0x42;                                // 使能总若上拉,8分频的计时。8M一个机器周期是0.5us, 计数一次4us
        T0=Timer0_Init_Value;       //1ms
        T0IF=0;
        T0IE=1;
        AIE=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fun();
        while(1)
        {

     }
}
//中断函数0:0X04入口地址
void int_fun0() __interrupt (0)
{
        if(T0IF)
         {
                T0IF=0;
                T0=Timer0_Init_Value;       //1ms
        if ( ++TimeCount1 == 500 ) //0.5s
        {
            TimeCount1 = 0;
            LED=!LED;
        }
     }

}

楼主:
好冷清啊

网友A:
楼主,内部上拉只对输入有效,输出无效哦,还有如果设为输入并打开内部上拉,除了要设置OPTR寄存器,还要设置PURX

网友B:
咋这么快就到了?

网友C:
怎么只有仿真器?没板子吗?

楼主:
有板子,没有原理图,不好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板子,没有原理图,不好玩。

原理图随后我们发布到论坛上,请注意查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