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旺开发板试用心得之GPIO

楼主(2016-10-11):
先来个点灯的实验。我安装了开发环境,如图:
选菜单文件->导入:
先导入一个建好的工程,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完成
打开主程序:
因为没有原理图,我把P0口和P1口都取反。
编译:
点击菜单项目->构建项目;
然后下载程序,上效果图:
效果不好,两个灯分不开,可能太亮了,实际上两个灯交替亮。

网友A:
有这个电源板的线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电源板的线路图吗?

没有

网友A:
羞羞答答的,也不提供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羞羞答答的,也不提供原理图

我确实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没找到原理图。

呵呵,我没有说你啊。

网友B:
楼主,建议在“导入项目”的时候,将“项目复制到工作空间中”选项打钩。否则修改的程序还在原来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建议在“导入项目”的时候,将“项目复制到工作空间中”选项打钩。否则修改的程序还在原来的位置 ...

好的,谢谢

网友C:
资料已经开版上传,请各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