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6-10-11):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看了一下午,,还是没解决

网友A:
看了一下午,楼主你问题是啥?

网友B:
应该是移植别人的程序吧,把相关头文件加上

网友C:
光看一下午有啥用?像这种大把报错的,都是小问题

网友D:
代码一定是复制的.
你用 stm32cubemx 生成一个工程

网友E:
去找个正确的头文件加上就好了

网友F:
结构体的申明有问题,出现这么多问题一般都会很容易找到错误。

网友G:
我觉得是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吧。

网友G:
在工程属性里面配置一下引用的头文件路径,这是典型的找不到头文件,一堆函数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