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USB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11):
      使用STM32的USB模拟U盘在PC端移除USB时是否可以在STM32程序中判断USB已被移除?

网友A:
可以的,记得有个状态标准位可以用的,你自己找找看USB相关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记得有个状态标准位可以用的,你自己找找看USB相关函数

我对底层协议只是略懂皮毛的皮毛,